请教新手飞固定翼46级油机,需要装陀螺仪吗??

楼主(2010-01-19):
正准备飞46极,固定翼,不知道要不要装陀螺仪???本人是新手,如果需要装,买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谢谢

网友:
固定翼不需要装陀螺仪   这个是用在直升机上的   是用来保持上一次舵量改变后的位置不变的装置
如果你用在固定翼上,如果你使飞机倾斜后,不恢复的情况下,那么它将保持这个角度,直到你人工把它恢复到原始位置。

你所需要飞行器保持平飞的东西应该叫做平衡仪,去taobao搜索下,买那种固定翼用的就可以了,比较便宜。  最便宜的好像是FUTUBA的

网友:
油机40级就可以,不过新手玩油机是不是太激进了,还是电动的玩熟了,再玩油机,模型很危险,慎重!!!

网友:
新手,直接上46级,悬了点,建议先飞电的,从小往大,安全第一!模型不是玩具!!

如一定要搞,可搞平衡仪,价格800多,具体名字就不说了,国产的很好用,可淘宝“平衡仪 + 20”即可找到。

最后,如果真的飞46固定翼,一定要有师傅呀,别冒险哈。

网友:
新手……N年前的办法是新手飞P3A 再飞 P3A-2……
同LS几个观点  但是电动飞机和油机手感有可能很大

网友:
过去没电脑模拟和电动的时代.新人都是用油机入门

网友:
平衡仪会有很大帮助,也可以接教练线老鸟带飞几次就行了,

网友:
建议新手不用装那东西 找个人带一下,很容易就能过了首飞关

网友:
我现在正带一菜鸟飞行中

50级3A机用教练线   三个下午一桶油快飞完了    有十多二十个起落了    其间由我强行接管的约五六次   但己飞得有点模样了

网友:
模拟器--翼龙--电动练习机---油动练习机---F3A---像真机

老鸟告诉我的。

网友A:
这是我的历程:

模拟器——像真泡沫机——电直——25油固练习机——52油固像真机——电滑——电滑+FPV——无动力滑翔机——无动力滑翔机+陀螺仪(副翼)——无动力滑翔机+陀螺仪×2(副翼+升降)(现在一边飞一边看报纸拉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像真泡沫机——电直——25油固练习机——52油固像真机——电滑——电滑+FPV——无动力滑翔机——无动力滑翔机+陀螺仪(副翼)——无动力滑翔机+陀螺仪×2(副翼+升降)(现在一边飞一边看报纸拉屎):e ...
试问一下,你还有玩模型的乐趣吗?!!!

网友:
当然有啊,呵呵

引用 网友B:
试问一下,你还有玩模型的乐趣吗?!!!

当然有啊,直机的陀螺仪在量产低价之前,不是也是受到大量模友的鄙视吗?在没有陀螺仪,靠手来锁尾的时代,模友们也一如现在大家鄙视三轴陀螺仪上机的心态,都说这样玩没乐趣,可现在呢?试问谁飞直机不装陀螺仪?
技术永远在进步,对于帮助我们飞控的设备,别那么排斥,与时俱进嘛,我们手里这些飞机和设备,也许10年以后再看看,会觉得很粗陋很原始,向前看啦。
玩模型的乐趣来自很多方面啦,装机、调机、飞控、FPV甚至炸机,都是乐趣,可以飞得很刺激,也可以飞得很休闲,以上的飞机都玩过了,那么,这些飞机的飞行经验都有了,飞哪种飞机不是乐趣呢?

网友(2010-03-16):
可以装,不过一定要请老鸟调教,要不然飞机上去可能就失控了。陀螺要买好点的,至少240,很多人说垃圾陀螺也能飞,我试过性能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