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拼八凑的飞机——004+016=?

楼主(2010-01-19):
何谓七拼八凑?
那就是:016的机身、旋翼头+004的4in1+DIY的尾巴+020的外壳(暂时未装)。

配置如下:0508舵机三只、3900KV无刷一只、30A电调一只(模型店“捡”来修复)、180马达一只(经软轴驱动004尾桨)、尾桨齿轮一套(坏光驱里拆得)、3S1000mAh花牌电池(山寨植树给的)、软轴一条(电扇里的“摇头控制拉线”).
大桨使用炸坏桨尖的275mm木浆,改制成240mm的大桨。蓝色的是热缩管,翼尖部分事先用两条钢锯条夹着热缩管,采用烙铁烫,将翼尖的热缩管封了口,然后再套在木桨上用电吹风加工成形……
尾管就是004的碳管,白色的是卷在尾管上的纸条,卷到合适的粗细后,涂抹(浸润)502固化而成。这样增粗后,才能与016的机架相配。
尾桨部分采用细铜丝缠绕、上锡后成为一个空心管。采用环氧树脂固定在尾管上后,再焊接上尾桨组件。为了防止着陆时尾撑擦地后造成覆铜板铜皮撕脱,在那个部位包裹了一层薄黄铜皮。
尾桨齿轮组件用双面覆铜板加工(用它的原因是好焊接),齿轮轴上各装了2只2X5X2.5的轴承。
接下来,就是将020的壳子装上去……

网友:
做得真好啊.

网友:
3个0508用004的4in1怎么驱动的啊

网友A:
难道这个4in1支持ccpm?

网友B:
比较特别,好飞吗

网友:
软轴驱动,太油才了

网友:
轴传无敌了,飞起来应该稳当吧

网友C:
飞起来 弄个视频

网友:
那个 轴 太 个性鸟

网友:
有个性的JJ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个4in1支持ccpm?

三个舵机同时控制螺距、俯仰、倾斜的方式叫CCPM模式,它是由控来决定的,与接收机的类型无关(PCM是另外一回事)!
004的4in1中,接收机是个标准的6通接收机(包括ESKY LAMA上的接收机也是6通的),0404四通控也可以升级为6通的控,通过两个开关或跳接电阻还可以分别设置为CCPM控制和独立控制两种模式。
当控设置为CCPM模式时,三个舵机分别连接在1、2、6通道上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起来 弄个视频

嗯!好的!!等那天得空我飞,让道哥给拍一段视频给大家点评。

网友D:
黑老大,这机您以前好像发过的吧。 ,怎么到现在还没折腾上天。

网友:
 太有材了,还是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特别,好飞吗

今天午休的时候试飞了一下(数分钟)感觉很好!
当然,4in1中的陀螺无锁尾功能,飞行中当然不会像装了锁尾陀螺的飞机那么好啦!
但比004好飞多了!至少抗风能力大大地提升了不是?
一切问题,都待到再细细地调整后、上了飞行视频后见分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老大,这机您以前好像发过的吧。 ,怎么到现在还没折腾上天。

以前的是纯004,如今的是016与004“杂交”了……

网友:
等待视频!!!!!

网友:
LZ的尾桨太NB了!!

网友:
这个二不像飞得很稳的!

引用 楼主:

嗯!好的!!等那天得空我飞,让道哥给拍一段视频给大家点评。

今天中午,我应邀观看了黑人试飞这个二不像,飞得蛮稳的!

网友:
 黑哥,难道这就是你给我做的四通传动版独立设备直升机?

 又说没时间。我还等大海豚四通单浆轴传动全独立设备的直升机呢

网友:
好久不见黑人搞ESKY的大小了

改的有创意啊 想看视频

网友:
黑哥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舵机同时控制螺距、俯仰、倾斜的方式叫CCPM模式,它是由控来决定的,与接收机的类型无关(PCM是另外一回事)!
004的4in1中,接收机是个标准的6通接收机(包括ESKY LAMA上的接收机也是6通的),0404四通控也可 ...
  黑人,牛人啊

网友:
zh这个软轴传动太强悍了!

网友:
相当的NB!

网友E:
快上视频

天天进来看怎么没更新的

网友:
偶像!!!好想拿这个机子 3d一下哦!!!

网友F:
黑哥,DIY个皮带轮,直接搞个皮带直驱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黑哥,DIY个皮带轮,直接搞个皮带直驱多好

嗯!你说的没错,可加了皮带后,就不能用004的4in1了!

网友:
有个性。。。。顶顶顶。。。。。180马达放置的角度很特别嘛,ESKY滴锁尾怎么样类?

玲珑飞宝航模店欢迎大家~~~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70397b0798c0768.ht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天进来看怎么没更新的

哎……!
我何尝不想上视频啊……
可惜,昨天下午天晴,想试飞一下并拍些视频来着的……
可飞行中突然射桨!
事后检查,一个想不到的部件会断掉——原厂的外丝横轴断裂!

细细地看,横轴上居然有几条裂纹:

损失:
1、DIY的大桨一付;
2、横轴自然不用说了;
3、螺距拉杆飞脱一只;
4、中联销一只(横轴从中穿过的铝质部件);
5、尾桨传动齿轮一只(小齿);
6、桨夹垫圈一片;
7、004尾管断裂(幸好是与机体连接的部位,尾管往机体内塞一点进去又能用了);
其它部件(如主轴、舵机等)安然无恙——庆幸啊!
今天,花了近一天的时间,DIY了丢失的中联部件、大桨、桨夹垫片。
期待天晴后再次试飞……

网友:
晕 飞的时候也会断

我就用副厂的横轴啊 别吓人啊 。
我炸机的时候是 断过 一根的。
飞的时候可没飞断过的哦。

还有图片上的横轴橡胶一样的材质看上去好光滑的

网友:
深度 安慰下黑哥  祝JJ早日康复 向黑哥拜个早年~!过年好啊~!

网友:
绝对性 爱折腾的黑兄

网友G(2010-02-24):
LZ玩 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玩 船的???

为啥不玩呢?

网友H:
尾桨软轴传动, 有个性.   记得本人以前发过一个软轴传动的构想贴子.还是楼主敢想敢做.
建议楼主去掉末端的齿轮,  直接将软轴联过去.还有那软轴可以用吉它弦代替.更好

网友:
向你致敬!大多数人想都不敢想,怎么想都想不到的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尾桨软轴传动, 有个性.   记得本人以前发过一个软轴传动的构想贴子.还是楼主敢想敢做.
建议楼主去掉末端的齿轮,  直接将软轴联过去.还有那软轴可以用吉它弦代替.更好

说实在的,能改成现在这般模样,全都仰仗论坛里像您这类金点子啊!
用吉他弦做软轴直接驱动的话,可能有两个问题:
1、吉他弦是单芯的钢丝。担心多弯度、高速转动下出现容易“金属疲劳”而断裂。
2、吉他弦做软轴,轴的护套管不好找。
故采用了电扇上的摇头控制“绳”——一种多股钢丝,类似路码表里的软轴,有现成的轴套管,感觉较方便……

再次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个凑的帅 很大气

网友I:
如何改有刷为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何改有刷为无刷电机

从接收机(4in1中那块带有天线的板子便是)板的第三通道引出一条信号线后,给电调使用便成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