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10-01-19):
如果用独立的陀螺仪,就像0704B之类的锁尾陀螺,来改装004之类的机子,还想用原装的四通控,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陀螺不在锁尾的工作状态呢?因为很多人说锁尾式陀螺用在尾电机的飞机上面是不能打锁尾模式的。那么四通控如何实现?只是把感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吗?各位高手麻烦给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感度线不连到接收机上的第5通道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线不连到接收机上的第5通道上去……

有些陀螺仪不连感度线是无法工作的,例如GM700等,自检会报错的。有部分陀螺仪可以不插感度线,例如泉速的SKY 500就可以。应该是陀螺仪上有感度调节功能的可以不用插感度线,没有感度调节功能的感度线不能悬空。

楼主:
现在0404可以通过增加第五比例通道了,那插上感度线了,就可以调节感度了。但是,锁尾模式的情况又如何呢?因为很多陀螺仪不支持在陀螺仪上调节感度的吧?就以0704B为例。

网友:
你现在就可以通过第五通道调节感度了。一般陀螺仪是否锁尾模式就是调节感度,感度降到一定值就不是锁尾模式,具体看你陀螺仪的说明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这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