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0的主旋翼的转速

楼主(2010-01-19):
请教老手,250的主旋翼的正常转速在什么范围内?悬停时的转速最佳是多少?

网友:
越小的机子转速越高啊,至少3100以上吧

楼主:
有本FOX200的简易说明书,上面说普通模式悬停的转速是3000RPM。(螺距+5、油门65%)。想知道250的转速是多少?

网友:
用电子转速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250说明书上有的啊,仔细看看

网友:
哪里有250说明书下 载

网友:
飞越和亞拓的网站都有下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

网友A(2011-01-10):
 没想到250的转速这么快。
 大桨杀伤力肯定也不亚于450.
 有哪位大哥能跟小弟解释一下:
 为什么越小的机子转速越高吗?

网友:
快陀螺效应稳定些,但杀伤力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大桨越短,效率越低,需要提高转速来增加升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桨越短,效率越低,需要提高转速来增加升力

 大桨越短,效率越低,需要提高转速来增加升力
谢谢。一点就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么亚拓TREX-100的转速比250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250的转速这么快。
 大桨杀伤力肯定也不亚于450.
 有哪位大哥能跟小弟解释一下:
 为什么越小的机子转速越高吗?

杀伤力跟动量有关,也就是重量x 飞行速度(不是旋转速度), 小机的杀伤力永远都比不上大机的. 450的主轴是5mm,  250的轴只有3.5mm,同样的飞行状态下炸机,250弯主轴的几率比450少很多的,这是间接的比较杀伤力的一个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越短,效率越低,需要提高转速来增加升力
谢谢。一点就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么亚拓TREX-100的转速比250更快?

200的转速比用3s电的250要高(比2s电的250低). 但是trex-100 的转速比250要低很多.因为trex-100是四通机,四通机的一个特点是桨截面是弯的,可以在低转速下获得比固定螺距桨更大的升力.

网友:
TREX-100现在还没拿到货,估计跟250差不多,
因为TREX-100的大桨是有中弦线弯度的固定桨距,升力比较大,
而250因为要实现倒飞,使用的是全对称大桨,升力相对弱

网友: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