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450电直配置合理不?

楼主(2010-01-19):
我想花2000元左右配一套450电直,用来练习旋停和航线。配置如下,麻烦大家看看是否合理:
飞魔士450SE V2 碳纤版空机
好盈40A电调
浩马特 HB2835L 3600KV 外转子无刷
电机
三个辉盛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模拟
舵机
恒吉 MD922 数字锁尾舵机
花牌11.1V 2200mah
电池
KDS800
陀螺仪
FUTABA 6EXHP 6EX电直版带146ip接收机

网友A:
一般飞飞够了,还要加几块电池和充电器,一些配件3轴、木浆。祝爽飞

楼主:
电池和工具肯定还要买一些。如果可以满足悬停和航线,就算成功。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锁尾舵机也用辉盛 MG90 14g 金属齿模拟舵机,效果是否更好些?

网友B:
MD922 数字锁尾舵机锁尾效果不怎样,猛推油门时尾巴摔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建议用MG90 之前我的V2斜盘用的3个MG90,感觉性能不怎么样,还容易烧电机,外壳也很容易破,而且MG90用在锁尾不适合,建议用高速锁尾舵机
恒吉 MD922锁尾还不错,建议楼主将3个MG90直接换成3个MD933效果会跟好。

楼主:
这么点钱换好舵机真难

网友D:
有什么合理不合理呢,我的WING V2,3个辉圣9G,自己改6EX的2。4G,XXD50A+2218飞
了500个起落了,飞坏快10个舵机力偶,陀落升级2次了,现在是401+262,嘿嘿
建议6EX改成2。4G,寄到厂家,人家帮你改,其实跟146差不多的价,但接收的线要短不少
,呵呵 陀螺 换好点的,401+922,也行的呀,以后飞3D也能用,电池要不少于4块,才有
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