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飞机的机身效果如何啊

楼主(2010-01-19):
大家看看这个飞机的机身效果如何啊,一架 300级别的飞机

网友:
图画的很漂亮啊

网友:
是油还是电啊

网友:
总觉的,漂是漂亮,但有点不合理呀,建议爱是一体化的机身好

网友:
自己画的吗?还可以哦,不过精度很重要的,孔位最好对准画

网友:
 越简洁,轻量又耐用就最好了

网友:
电机和接收是不是太近了点

网友:
要是能做成直驱的 那就好了

楼主:
大家觉得   300级别的飞机如何啊,比 450小些。  比  250大些。

网友:
好!简洁,不过上下机身连接只有4个螺丝?

楼主:
采用扣版的方式扣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