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配了个500飞机,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0-01-19):
飞机:非耐500(碳纤全金属,皮带传动)
倾斜盘舵机:蓝剑D26013MG*3(传说中的空心杯,金属齿)
锁尾舵机;FUTABA 9257
陀螺仪:GP750
电机:翱翔500H-1700KV
电调:好赢60A
电池:花牌25C  2200  3S 两块电池串联。

配置就这样,各位兄弟帮我看看,有没有哪里搭配有问题的,谢谢啊

网友A:
建议飞机换成亚托GF。
另外,不建议用2200,因为飞3D很容易挂的。建议订2600的电池。

网友:
翱翔电机工作电流65A配大一些的电调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飞机换成亚托GF。
另外,不建议用2200,因为飞3D很容易挂的。建议订2600的电池。

同样请教火星先生:是否能用6S A123电池?

楼主:
应该不能用,最起码电机要2000KV  电调要80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能用,最起码电机要2000KV  电调要80A的

谢谢回复,没玩过500,借此贴学习一下。500的电机到2000KV是属于很高转速了么?是不是减速比要比450的小呢?或者500大桨的转速要求本来就不像450那样快?
我的450上用的电机是4380KV的,大桨转速约为2000转/分吧。

网友:
建议飞机换成亚托GF。

网友:
感觉花X电池不是很好,我地模友的花X电池没用多久全都大肚子。

网友:
又见魔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没玩过500,借此贴学习一下。500的电机到2000KV是属于很高转速了么?是不是减速比要比450的小呢?或者500大桨的转速要求本来就不像450那样快?
我的450上用的电机是4380KV的,大桨转速约为2000转/分吧。 ...

对于亚托500(包括仿造机)的齿比和需要的主旋翼转速来说,2000KV属于高KV值了。因为亚托500主旋翼转速一般在2600rpm左右(3D模式下),要远远低于450的转速。

网友:
Flower的电池确实一般,不再迷信网上大部分的说法

网友:
不知起飞了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