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经验,告别电池充电线常常拔断的困扰!

楼主(2010-01-19):
经过自己,大半年的实验,与大家分享下:

将充电线和放电的粗线用扎带固定住,电池里面的焊接处就不荣易拔断了。
用指甲刀,将插头上的倒钩剪掉。插拔的时候也用不了那么费力。这样充电线受力也小了。每次插的时候完全插进去,不会影响插头接触的。

网友:
我的已经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我觉得这样太危险,更容易从扎带处断裂,短路更危险,插口这么做我觉得还行,我的电池一侧用胶棒固定的,而且用得越来越少的胶,有点像耳机的插头,充电口也用胶棒加长好把多了。以后上图。

网友:
很好的建议,学习了

网友:
利弊就是那么伴生着

网友:
平衡口那个办法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平衡口的办法不错,我每次都是用尖嘴钳和手指头一起往外拽的。

网友:
平衡头的处理方法很好。 值得推广。

网友:
我一般是 打热融胶固定..引线脚

网友A:
我是把平衡充上的倒刺去掉了,这样不用每个电池都处理,呵呵

网友:
还是楼上厉害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平衡充上的倒刺去掉了,这样不用每个电池都处理,呵呵

我觉得把威望分都加给这位还差不多。。。lz的办法地球人都知道啊

网友:
这个要是那个插口公插大了就容易滑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平衡充上的倒刺去掉了,这样不用每个电池都处理,呵呵

我刚开始入魔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给我的第一个充电器0851做了手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