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有什么陀螺仪器推荐,暂时不飞3d

楼主(2010-01-19):
除了GP750还有吗,主要想问便宜的哪些能用在250上面,贵的不用说也知道
小机对陀螺要求高点吧

网友A:
我用的是0704A,锁尾没问题。

网友B:
首先是401,其次就是GM730

网友C:
gy520,pg800

网友D:
我目前用KDS800,没见什么问题。

网友E:
250选陀螺 首要是要个头小 重量轻 250的整体起飞重量不能超过380G 选择750或PG800 比较好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8264883ddc95acfaee07390e2b60b3c.htm
火狐,GAUI 200, 250专用微型陀螺仪
重量:18g
输入电压:DC 5V
台湾超小型锁尾陀螺仪,它的标称重量18g.
具有双感度调整模式、机头锁定模式和标准模式,内建温度补偿电路,能够杜绝温飘现象。此产品既可用于4通道遥控系统,也可用于6通道遥控系统。用于4通道遥控系统时,默认为机头锁定模式,感度通过陀螺仪上的旋钮调整。用于6通道系统时,可由遥控器设置感度以及锁定或不锁定模式。
重量轻、体积小、功能全面,适用于油动直升机或电动直升机,更加适用于对重量有一定要求的微型、中型电直。它全面的功能,卓越的性能一定能为你带来极大的飞行乐趣

网友:
便宜的小的 0704A最便宜也有不少人用,就是温飘厉害!有个科乐科的GY400也不贵,听说还可以个头也不大!再有就是GM700和GM730了 放250上,上面大小都可以,也都可以用!

网友G:
gp750,GM730 , 一高一低,最好的选择,KDS 800,GY401 也能装也能飞,就是绝的大了,装上不协调,看着不舒服

网友H:
我也认为250选陀螺,首要是要个头小,重量轻,除了GP750,更好的有GY520
中档的有固朗GM730, 泰世 GU-210 低档的有浩马特HB730,
-------------------------------------------------------------------------------------------------
至于KDS800,GY401等,如果手头原有的也可以用, 新买的话还是买小的好

网友I:
我用的是HG830,体积比KDS800小一些,装在飞越250上很合适。效果比KDS800好。

楼主:
GM730还有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