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皮带的问题

楼主(2010-01-19):
在上一年购入了第一架EP200 V1,一直爽飞到现在。因为V1炸了N次机身的螺丝基本松掉,最近装了一架EP200 V2 KIT版,可是不知为什么此机非常容易出现皮带翻转的情况(如图)不知各位模位有没有出现过这样问题,如何解决呀?现在郁闷死啦。

网友:
没有出现过!

网友:
主齿轮 与后面固定皮带的黑色导轨要在一个平面 且均要水平吧 先抛块砖

网友:
我遇到过的,还是新皮带。。。。。。又换了根皮带就好了。

楼主:
EP200 V2对皮带要求那么高? 泰世的200皮带不便宜呀

网友:
你可以使用一下加宽的皮带导轮组, ,这个导轮是专门为解决皮带翻转而设计的,不过皮带翻转时 也要考虑到,皮带是否水平,如果皮带严重老化也容易翻转

楼主: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高速转动时皮带有弹跳的情况,检查过皮带齿轮没发现异常。

网友:
皮带拉紧点试试。
现在用的这根皮带,皮带轮、压带轮明显不在一条线上,却也好好的,上百个起落从未翻转。

网友:
楼主注意炸鸡后要及时更换尾管,因为200的尾管非常细,稍稍有一丝弯曲就可能磨到皮带,造成皮带老化,翻转,如果皮带会翻,还是换一条新的比较安全。。

网友:
换轴传吧。
皮带折磨死人!

网友:
肯定是炸鸡的时候皮带受伤了……一般不容易观察出来,我就试过两次,换皮带就好

网友:
我 出现过一次 是装的时候没注意 才外翻 的 飞行过程中从未出现自动反转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