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出招!/???
自己飞吧!

楼主(2010-01-19):
小弟做了一个机长610mm翼展800mm请你们配一下动力?祥细一点嘛!

网友A:
2212 或者2208 看你飞机做出来有多重比较好确定. 上个照片最好,

网友:
我做的是飘飘机!我忘说了!
我是用泡沫!加kt板做的!我现在在学校不方便上图!

网友B:
2208KV1500电机,8060(平飞)桨,15A电调,1200mah 3S锂电如何?

网友:
要好飞哦!
8060浆大了一点吧!电池15c够吗!

网友B:
8060浆不算大,我还用过9047的啊,电池15c(1200MAH)够了,自已飞吧。

网友:
做成几通的?
新手一般做几通的?四通的够吗?做的慢速机!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网友:
我哭!!!!!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啊!

网友C:
我给你点建议,这样配动力
2208 KV1500 7060桨
3S 800-900MAH 15C电池
9克舵机2-3台,方向舵可以不用
18-20安电调
6通微型接收机
整机可以控制在300克左右,这套动力拉力差不多有500多克,足够你去飞了。

网友B:
四通的够了,重心一般在机翼的前1/3处。

网友A:
副翼用一个舵机吧..
方向最好还是留着..我做过一个不要方向舵的飞机..
降落的时候难阿..对不准跑道.

网友:
谢谢哦!不要方向舵我认为不好飞!还有尾翼翼玄做多长好呢?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呢?都是模友帮帮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