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多图演示遥控直升机周期变距系统

楼主(2010-01-19):
讨论复杂的机械结构离不开自油度。在此约定直角坐标系:
机身平放在地面,由机身指向头部的坐标轴为X轴正方向,指向左边的坐标轴为Y轴正方向,指向天空的坐标轴为Z轴正方向。
●在飞行器上,一个零件存在六个自油度,以机身坐标系为参考分别是:前后(X)平移、左右(Y)平移、上下(Z)平移、绕X轴旋
转、绕Y轴旋转、绕Z轴旋转。
●一个零件的某一个或多个自油度可能受另一个零件约束(constrain)或控制(manipulate)。
以下是范例机器配置。
台湾亚托(Align)公司T-REX 450SE套装,清单如下。
结构部分:玻璃纤维机身,金属旋翼头,金属尾管,木质主旋翼,尼龙尾桨;
电子部分:430X级无刷
电机
(3550KV),RCE-BL35X无刷电子
调速器
(最大电流35A)、11.1V / 2100mAh 20C锂聚合物
电池
组;
另需:
台湾亚托产 DS410数字
舵机
×4
Futaba R149DP型PCM接收机一只
Futaba GY401锁尾
陀螺仪
一只
Futaba T9CHP遥控发射机一部
锂电池专用平衡
充电器
一台
飞机左侧外观:
(注意倾斜盘下方的两个舵机和连杆位置)
右侧外观:
(注意该侧倾斜盘下方第三个舵机和连杆位置)
后庭风光:
(注意陀螺仪、尾桨变距舵机与连杆位置。电缆集中处是R149DP接收机端子)
尾管及尾部结构:
(连杆通过L摇臂控制变距叉)
先解释一个比较隐蔽的自油度,就是主旋翼阻尼器。这个阻尼器允许主旋翼在竖直平面内上下摆动,如下图:
旋翼头上部,周期变距机构分解视图。注意5号零件,这两个O形环便是主旋翼阻尼器的能量吸收元件。4号零件是限位销,功
能见下一张图。
旋翼头下部,总距控制系统及倾斜盘(swashplate)。37号零件中有两个竖直的圆孔,上图中的4号零件插入其中。37号零件
随总距控制动作沿4号零件上下滑动,限位销可保证37号零件上的连杆总成随主轴一起转动。
倾斜盘是传递控制动作的核心零件。倾斜盘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球芯、定子盘、转子盘。定子盘与转子盘之间类似普通轴承
的关系,定子盘相当于轴承外圈,转子盘相当于轴承内圈,两个盘始终绕同一个轴转动。而倾斜盘的特殊之处在于公共的转轴
可以绕球芯做前、后、左、右的倾斜。球芯上开有通孔,套在主轴上,倾斜盘可以沿主轴整体上、下平移。
在传递控制运动的过程中,主轴高速旋转,球芯与主轴松配合,定子盘的X、Y平移被主轴约束,Z旋转被一个限位台架约束。
舵机带动连杆机构,控制定子盘的Z平移、Y旋转(前后倾斜)、X旋转(左右倾斜)。由于转子盘始终与定子盘共轴,因此这
三个自油度的运动也传递到转子盘上。定子盘唯一不能约束转子盘的,就是绕公共轴的旋转。这是理所当然的,定子不能转,
转子不能定。定子盘与转子盘和其它零件之间的传动依靠连杆机构。定子盘外缘有三个间隔120°的球头,由三个混控舵机协
同控制其姿态,这种方式成为CCPM控制方式。与之相对的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机构,每一个舵机控制一个姿态。转子盘上也有连
杆机构,为了分解控制动作,连杆上的球头是4个相隔90°安装。为保证所有控制运动按固定比例传递,所有连杆球头的几何
中心必须处于同一个平面上,而这个平面必须通过倾斜盘球芯零件的几何中心。
总距(collective)控制
总距可以理解为两片主旋翼叶片螺距的“共模”变化。总距变化是通过倾斜盘整体Z平移实现的。三个CCPM舵机同时向一个方
向移动连杆,从而使倾斜盘的球芯沿主轴上下滑动,37号零件随之滑动,连杆机构带动主桨叶片变化角度。
注意观察以下三张图片中倾斜盘的位置。第一张图是collective拉到最低的位置,这个时候总螺距是负的。
如果此时旋翼高速旋转,气流将被吹到主轴上方,产生负的升力。这是直升机模型可以倒飞的原因。载人直升机也具备负螺距
配置,引擎空中意外熄火时飞行员会立即切换到负螺距,利用机身下坠过程中向上吹来的气流像风车一样驱动主旋翼,维持安
全的转速,在接近地面时拉起总距,将积蓄的角动能转化成升力,避免机毁人亡。
下图是总距为0时的状态:
下图是总距最大的状态,在转速固定的情况下,这个状态将提供最大的升力:
俯仰(pitch)控制
俯仰控制属于周期变距(cyclic)控制的一种,对于中心对称的两片不同桨叶来讲,周期变距控制都是“差模”螺距控制。注
意以下三张图片中白色主旋翼的角度。第一张图是控制直升机低头时的状态。
倾斜盘向前方倾斜,带动主旋翼也向前倾斜。照片中的这片旋翼旋转到这个位置时是向后运动,因此螺距增大,升力增大。另
一边的叶片向前运动,因此螺距减小升力减小。如果是一个静止的刚体,抬起右边,松开左边,它是会向左倾斜的,但主旋翼
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由于陀螺进动现象的存在。它受到这个力矩后会向前倾斜,而不是向左。旋转平面会因此朝左前方倾
斜。而机身会朝正前方倾斜。
平飞时的状态:
抬头时的状态:
下面三张图仍然是俯仰控制,但旋翼头转过了90°,正对镜头的是副翼(paddle blades / flaps)。这个装置拥有一个不受
连杆约束的自油度,在所有连杆位置固定的时候,副翼杆可以像跷跷板一样上下自油摇摆。副翼是从Stanley Hiller发明的稳
定杆(stabilizer bar / flybar)演变过来的。起初稳定杆两端安装的是配重,在主旋翼高速旋转时防止颤振。后来
Stanley Hiller改进了这个设计,他把连接倾斜盘和主桨距摇臂的连杆链断开,让倾斜盘的连杆驱动副翼,而副翼通过一个杠
杆驱动主桨变距摇臂。连杆操纵副翼时需要的力量更小,副翼在空气动力作用下把操纵舵量放大并通过下一级连杆传递至主
桨,就像助力转向一样。这种结构允许使用更小的伺服舵机驱动同样规格的旋翼,而不会损失操纵性,同时能保证很好的安定
性。
低头时状态:
平飞时状态:
抬头时状态:
滚转(roll)控制
滚转控制属于周期变距控制的另一种。周期变距就只有这两种控制。如果抛开机身的坐标系不谈,滚转控制和俯仰控制原理是
完全一样的,产生的效果也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方向是左右倾斜。旋翼头持续旋转,下面的机身朝向哪边根本不重要。这两
个正交的自油度控制同时作用在倾斜盘上,主旋翼就可以向任意方向倾侧。
左倾时状态:
平飞时状态:
右倾时状态:
偏航(yaw)控制
偏航的意思是机身绕Z轴旋转,改变其机头指向(heading)。经典直升机使用尾旋翼(tail rotor)去平衡空气作用在主旋翼
上的反力矩。调节尾桨的螺距可以决定抵消掉多少反力矩,从而控制偏航的程度。陀螺仪串接在接收机方向舵(rudder)通道
与尾桨舵机之间,在rudder输入中立值时通过负反馈锁住机身指向。而在操纵者进行偏航操作时解锁,根据实际杆量决定偏航
舵量。
下图是开机后的默认螺距,这个不一定是锁尾螺距。
左偏航满舵螺距:
右偏航满舵螺距:
固定住机身,启动电机,观察旋翼旋转平面,这个是平飞状态:
大舵量推杆(低头)时的情况。此时气动负载增大,气流声变大,主轴转速下降。注意观察主旋翼旋转平面和副翼旋转平面的
变化。
同样操作,从背后观察:
由于陀螺效应存在,输入力矩与输出运动并不同向。
这个是向右滚转时的情况,注意主旋翼阻尼器偏转的角度:
再从后面观察:

网友A:
真是好贴!
楼主好FB,三个液晶一起用。

网友:
转贴,不是偶的。。。

网友B:
收藏了,建议版主将此贴置顶!

网友C:
三个显示器感兴趣

网友D:
飞机好新

网友E:
辛辛苦苦 说那么多
我比较懒的看这些

网友F:
那方向盘,那3联显示器,口水啊。恩JJ也漂亮哈,学习学习!

网友G:
看不太明白

网友H:
照片不錯﹐說得也不錯﹐頂個﹒

网友I:
搞得很详细哦。

网友J:
那个显示器好爽啊

网友K:
有点意思,财神~~

网友L:
技术贴要好好看看

网友M:
LZ你的液晶太爽了

网友N:
我是来看 显示器的~

网友O:
辛苦了!
太棒了!

网友P:
几个显示器一起用,目的是啥
电影里看着很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