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帮忙,GP750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0-01-19):
飞机我终于调差不多了,但是GP750到底怎么用,我还是没有搞明白,明明在锁尾模式下,怎么陀机会只跑一边呢?哪位高手解答一下!!真的晕的很!!
1.我首先在非锁尾模式中找到了中立点,然后把链接杆装上了。
2.我把控的模式已经打到锁尾模式,并且调整感度到45%。
3.根据亚拓GP750分别对,宽窄频,数字伺服机,正反陀,行程量,直机打搅设定,都设定过了。
但是现在陀机开机后,还是只跑到一边,方向控,只能打一边,陀机又自动转回来,而且我提起飞机摇动,陀机也不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重新插下电就好了

楼主:
高手们帮解答一下呀!!我的都开关机很多次了,应该不是关电就能解决的吧!!

网友:
你什么控?
我的感度调到58,没问题。

楼主:
天8控,不是感度问题,是为什么陀机会跑到一边,反打方向舵,没有反应!!

网友:
锁尾模式下,不回中,只有在非锁尾模式下,舵机才回中的。而你的只往一边跑,打反舵,不回,那是控设置的问题。你换个控,就没问题了。检查你的控的设置,特别是舵机行程,和微调项。

楼主:
晕,控的问题呀!我只有一个控,不可能又买一个空吧?

楼主:
晕,有高手吗?帮忙诊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
标题

我以前一样的问题!重新插拔下电就好了!还有就是上电的时候不要马上转动飞机!要等一会陀螺初始化完就好了!而且在锁尾模式下控不要微调哦!

楼主:
我都插拔很多次了,控我是打在锁尾模式下的,但是都不行!!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

楼主:
有高手没有哦,帮忙呀!!怎么解决一下呀!!

网友:
陀螺应该没问题  你最好找同城的朋友帮忙  有问题你也很难准确描述的

楼主:
晕,我这个城市里就没有发现有玩飞机的!!

网友(2010-02-24):
你将控里的数据重置一下看,再重新设置各项参数.另感度设到50以上试试!!!

网友:
你的第一点不对,应该是非锁尾找中点,然后打到锁尾。你怎么能再接连杆呢?第二点天8控没用过,但45%感度低了吧,试试一点点加感度直到不摆为止。

网友:
这个情况我碰到过,首先保证插电时飞机没有抖动。然后调整rudder通道的sub trim(内置微调),直到在锁尾模式下摇杆回中时,锁尾舵机也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