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破处贴,大虾扫下盲!

楼主(2010-01-20):
本人有条玩具A5,80CM,想改无刷!潜水多日,配置如下,请大虾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新手入门难啊!
动力:新西达3660 KV2670 内转子
电调:好盈 海王系列 SeaKing-120A新版本无刷水泠电调
电池:HOT。。11.1V 6600mAh 20c-30C 锂电 聚合物锂电池
浆:D35二叶半浸螺旋桨/铜桨
曾在模型三国上贴求助,又有所改进,因三国人气不旺!来此求助!
哪里配置哪里不协调的请帮帮忙!!!!

网友A:
A5是四个圈的吗? 要是Q7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5是四个圈的吗? 要是Q7就懂了
感谢!!!!!!

网友:
这样的配置最好换个玻璃钢船壳,才300来块.

网友:
你这配置最好换船壳,不然你这塑料船壳要被震坏的,如果就是随便玩玩,对速度要就不高!就换个差点的外转子好点

楼主:
谢谢二位来扫盲,这船我过个渡!!船体会加固,首航也打算找水浅点的地方!
这个电机配这个浆合适吗???这样的配置用120A的电调够用了吧??????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不懂,来学学

网友:
这电机KV值最少要用4S的LIPO电组

网友B:
你这样的配置并没有大的问题,但3660 KV2670 电机估计额定电流将达到80A以上,插头要选好的,能过大电流的,建议你采用低KV值的3660电机,对电调要求也低点,用6S的电池,一样会达到好的效果,就是烧了电调也不会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的配置并没有大的问题,但3660 KV2670 电机估计额定电流将达到80A以上,插头要选好的,能过大电流的,建议你采用低KV值的3660电机,对电调要求也低点,用6S的电池,一样会达到好的效果,就是烧了电调也不会心疼 ...

这位达人,如果我用3660 ,KV值2040,的话浆是否应该换大些???多大?电池用4000    20C这样电调就安全些,是这样的吗?
就是您最后一句话听不明白,为什么烧了电调也不心疼啊,好盈的电调是这些设备中最贵的哦,怎么叫我不心疼啊!!!

网友:
电机要查厂家的手册,确定最大电流,电调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的1.5~2倍来选择,如果电机电流最大40A,电调选60~80A的足以,不必要120A的,海王120A的不便宜,60A的价格就便宜很多,也有杂牌120A的也可,价格也不贵,所以烧了电调也不心疼。呵呵!3660电机,KV1600左右的,配435的浆,6S的的锂电,用A123也可,还便宜点,效果也不差,既然是初次入魔,投入还是一步一步来,不一定要配置最高的,玩船过程会发生你很多没想到的问题,逐步积累经验,避免一次投入太大,打击也太大。个人之见,不妥之处还望模友们见谅。

网友B:
明天给你一个船模前辈们的计算船速的工具,可能对你有帮助,你也可在搜索一下,坛内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给你一个船模前辈们的计算船速的工具,可能对你有帮助,你也可在搜索一下,坛内也有。

说的在理,这几天每天都看这个论谈到深夜!刚刚入魔,无法自拔!有个恩师来做指导我想我一定会事半功倍,能否加你QQ,我的是5515984

网友:
3650 3200kv , 120A ,11。1v 6600mah 20-30C,  436-437,好玩。
看你調船技術了。

3650或3660 2700kv ,150A, 14。4V 5400mah 20-30C ,440-445。5,可以玩mono II比賽了。
聽說基本85-90km/h。

楼主:
大家的回复让我受益不浅啊!!
现已放弃这条玩具船了,就当自救艇了!!
看中一条小公主,好漂亮!船长好像有970M。玻璃钢的,应该不会散架了吧!!!
都是好师父啊!!!!有心了!!!!!!

网友:
计算工具

供参考。

簡易船速計算表(中文).xls

网友B:
计算工具

计算工具

簡易船速計算表(中文).xl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工具

这计算出来的好像是按理论!!实计开起来好像有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