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顺利 再问各位师傅BF20可以安装何种卡盘和刀架!!!

楼主(2010-01-20):
感谢回帖帮助的各位师傅,目前本人的BF20L各项工作指标完好,欢快工作中.....

但是想车点东西还是真有难度,放平机头铣代车的话,各位师傅都是如何解决的?需要安装车床的卡盘和刀架么?如果需要配置卡盘和刀架的话,请师傅们给个建议,型号和规格什么的。

我感觉好像这样下去我又得买台车床了!!! 这是不是叫 没完没了啊?

网友:
铣床\车床一个都不能少

铣床临时当车床用用还可以,
只能说是凑或.
如果活多还是得买车床

网友:
这个鸡鸡的主轴    装个卡盘敢装大的么   我觉得100的都够呛    小马拉大车   精度无法保证可能还会伤鸡啊

要是凑活着车个小件拿钻夹头或铣夹头夹工件   台钳夹车刀   对好刀粗用一下还可以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目前只考虑到 用夹头加着工件,用台钳加车刀了,因为并不是经常用到车圆件,偶尔用下,所以目前没有计划买车床

楼主:
不过看见淘宝有买50的三爪小卡盘,和小的车刀架,不知道是否值得一买

网友:
可以上个80-100mm卡盘,刀架可以自己用150高圆钢自己铣个槽,钻个孔就可以.

楼主:
6楼的师傅 多谢了,问题是 BF20和卡盘的连接 是如何实现的,和铣夹头的连接方法一样么,也有跟螺纹的连接杆?  另外 用圆钢铣槽,钻洞放置车刀的话,怎么固定圆钢?用平口钳夹住行么? 我看淘宝上小型的刀架也不贵100来块钱

网友:
用螺纹链接杆得改造一下吧       感觉不如用类似锯片刀杆的东西接法兰盘再接卡盘

网友:
10几元买个带后拉罗纹MT2钻接杆,找个10-15mm厚圆盘(法蓝盘),按照钻接杆B16打个锥孔(如果没能力,就把MT2连接端圆锥车成园的,与园盘紧配合(园盘加热压入).圆盘上装卡盘

网友:
刀架直接用一个螺丝固定在T槽上

楼主:
非常感谢 但是我肯定弄不出来,忧愁中。。。

楼主:
刀架的我会弄,您说的 安装卡盘的过程 我不懂

网友:
最后还得买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架的我会弄,您说的 安装卡盘的过程 我不懂

就是在装钻卡头的哪个杆上,装个原盘(法兰),卡盘装到园盘上

网友:
改下来,好像将近半台车了,何苦呢

网友:
上个D210配对吧。用着也舒服一点。

网友:
这是买车前,必要的一步.

楼主:
呵呵 谢谢 FANG 师傅,和楼上的几位,我尝试一下,如果实在得不偿失,也许真要上台车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