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系统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1-20):
请教各位达人,

无副翼系统的那套电子设备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A:
无副翼系统就是3轴的陀螺仪,集成了尾舵陀螺仪。和尾舵的陀螺仪作用类似,只不过还作用在副翼和升降舵上的。用陀螺控制副翼和升降的舵机修正无副翼产生的不安定感。

楼主:
哦  那如果升级无副翼系统 岂不是原来的陀螺仪就没有用了么

网友:
比较高深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副翼系统就是3轴的陀螺仪,集成了尾舵陀螺仪。和尾舵的陀螺仪作用类似,只不过还作用在副翼和升降舵上的。用陀螺控制副翼和升降的舵机修正无副翼产生的不安定感。

无副翼系统不一定是3轴的。例如SK-360,就只有两轴。要看具体的品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