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尼龙桨 装上 大马达? 可操?

楼主(2010-01-20):
场地不好,木桨飞一次打一次,心疼啊。
所以换尼龙油机桨,今日货至,恐马达未能负桨之重哉。
称之, 54g, NND, 实乃木桨之2倍重量, 未知实际上机会如何阿 ,周末一测试便知
JXF 13*6 木桨 27g
JXF 13*8 尼龙桨 54g
Motor Dulsky 4260 KV680
Lipo DLG 4000mah 20C
有人好像把油机桨拿来用在
电机
上,只是说效率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在这里发帖集思广益,看看谁还有使用经验,希望能够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A:
用APC的效率好些。木精引擎用的螺旋桨往往螺距要比电动的高,常常看到一些螺距7的桨。电动的就不常见了。不过桨和动力的搭配是一门学问。最好的方法还是逐一测试

楼主:
测试了下
4260 680KV 4S lipo
13*8 JXF 尼龙桨
8500RPM 2600g 拉力 44A

网友B:
桨肯定是轻的好啦!都高点嘛!
太重会过载,哪怕不过载也耗电啦!

网友A:
桨的重量和过载没啥关系,除非桨有板砖那么重,飞行都成负担了。桨重了关系最大的是一个陀螺效应。飞机做动作会变得不听话

网友B:
我用9*6的桨来对比过了,普通的电动桨8克左右,油机的尼龙桨18克,满油门时8克的拉力大转速高电压稳定,换18克尼龙桨后拉力和转速明显降低,满油门时测压器亮红灯。

网友C:
用APC的浆应该没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