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板 330 从无到有总共花了多少钱

楼主(2010-01-20):
各位好 我是新人一位 剛剛要學習 diy ...
我來自馬來西亞..你們所說的零件 好像這裡都很難找...就算有也是很貴

所以我想問各位 到底是花了多少價格 ?????
电机(2208):

电机木片

:

电机螺丝:

螺旋桨

浆保护器

电调(17A):\

接收机(Gws r6nII)

舵机*3

电池850毫安,15c,11.1V

最好是一一報價????? 麻煩了

网友:
这个好像意义不大。各地差价很多。
我的机子:电机、电调  60
电池:50
遥控和接收:160
混控器:30
桨、保护器  6
电机木片:0(可乐瓶盖)
螺丝:0(旧的拆的)
KT板:0(旧的宣传板)
舵角:0(文件夹扣手工加工)
拉杆:1元(风筝店2mm玻杆,接头是回形针自己折的)
胶棒、胶枪:10
起落架:0(废旧铝暖瓶提把,旧拖鞋底,自己加工的)

关键是这些加工的东西所用的电磨等工具贵

网友:
楼主应该说一下  自己所在的城市
楼上说的  差不多
我一般也是 废物利用的  基本不用多少钱的

楼主:
看起来 你们那儿便宜我们这儿好多 之少也便宜我们一半了

谢谢各位解说

网友:
电机电调套装 30A电调 2208电机  带小配件例如桨保护器 香蕉插等   75
电池1300mah  3s  15c        50
舵机9克  12元
遥控和接收 天地飞6A    230
桨      1.5每根
电机木片(固定座):套装送的
KT板  12元   0.9m*2.4m
舵角:0.8元
碳杆   2元至6元不等
胶棒、胶枪:胶枪15    胶棒0.5元
起落架钢丝2元每米  轮 一元一个

可以在一家淘宝里面配齐   我买的就是这个价位的

网友:
其余可以diy    飞KT   从无到有 全套400元足够上天了

网友:
不管差价多少,在国内应该都是400内能搞定了,除非被狠狠宰了

当然,控可以换高级的!价格也上去了

楼主:
在马来西亚找了好多家书店广告店  但没有各位所说的kt 板 只有看过相似品 但又不敢拿 怕不是
还是在马来西亚不叫kt 板 叫别的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马来西亚找了好多家书店广告店  但没有各位所说的kt 板 只有看过相似品 但又不敢拿 怕不是
还是在马来西亚不叫kt 板 叫别的名字?????

KT板遍地都是,一大张15RMB,可以做2-3架。可以去美术用品商店、广告店、喷绘店,一般都有的。

网友:
既然是从无到有的话,那还需要一个充电器啊,最好还是要备一个电量显示器,不至于电池的过放,再备上两快以上的电池!!!!!!

网友:
充电器40  电显15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原来马来西亚不叫kt 板 叫depron 或者 foam board
现在问题来了 作kt 330  翼展:805mm
机身:774mm
的动力 该如何选购??
http://www.mymegastation.com/t1/motor-esc-heat-sink-fan.php  (这是马来西亚的选购台)
有那位热心人土可以进去帮我看看吗 ??该选那一个

网友:
楼主在哪家配的配件啊好全给个连接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原来马来西亚不叫kt 板 叫depron 或者 foam board
现在问题来了 作kt 330  翼展:805mm
机身:774mm
的动力 该如何选购??
http://www.mymegastation.com/t1/motor-esc-heat-sink-fan.php  (这是 ...

楼主,你给的地址是卖车用马达的。给你说一下我的配置吧:
新西达2212   1400KV电机,9050桨,30A电调,3个9克舵机,11.1V  1300毫安时的电池。 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KT板遍地都是,一大张15RMB,可以做2-3架。可以去美术用品商店、广告店、喷绘店,一般都有的。
一大张15RMB ? 15RMB我这里可以买两大张了。90*240的。

楼主:
http://www.mymegastation.com/t1/index.php  (按进去就是马来西亚的选购台了 )

但不知如何选起 ?? 看不懂...有那位热心人士 愿意再帮帮我看一次!!!

网友:
来中 国买!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