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的悬翼头可以上90的大浆吗?

楼主(2010-01-20):
50的悬翼头是不是可以上90的大浆,是否能经得住90大浆的拉力?

网友A:
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会不会打到尾桨和尾管

网友B:
发动机先遭罪

网友C:
 LOGO的桨夹可以,塑胶的!
但是超转2300以上会首先拉弯大桨夹固定螺丝!
有些恐怖!

楼主:
将尾管换成90的!

网友D:
沒有不可能...XDS.金鐲頭..就是D3共用

楼主:
我想应该行,汽油机到了以后我就开始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