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冠丽四通控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红框里的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第五通道使用的开关,这是个开关通道,用来收放固定翼起落架的,如果这个开关是自己会弹回去的,就是教练开关

网友:
四通控还能冒出第五通道?

网友(2010-11-11):
是混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