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叶桨改4叶桨的问题?

楼主(2010-01-20):
本人是飞40级固定翼用的是52发动机,有个新鲜的想法,现在用的事11*6的桨,想在上面再加一个11*6的桨就是4叶的桨这样可以么。
发动机会有什么影响,扭距是否会加大。对发动机的整体性能是否会有影响。希望懂的老师给指点。

网友:
扰流!(后桨对前桨产生减压)效率不及平面四桨的60%。发动机负荷增加,转速下降,起飞侧旋效应明显,但拉力有所增加(35~45%)!:loveliness: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4叶桨是做在一个面上的

我是把两个11*6的桨坐在同一面上的。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两个11*6的桨坐在同一面上的。是否有问题

怎样做呢?

网友A:
平衡!那么啰嗦,买个不就得了,省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那么啰嗦,买个不就得了,省心,省事!

LS不知道四叶桨很难买到吗~!~!???

网友:
四叶桨有的,还有三叶桨, 进口和国产的都有, 也不是特别贵, 当然要比两叶的贵. 和汽油机桨差不多价格. 不过木质桨要贵得多.

网友:
桨是高速运转的物件, 空气动力学结构要求比较高,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买本书看看, 四叶应该不是简单叠加两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