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机求助

楼主(2010-01-20):
最近准备入手魔界,大家给推荐一款四通的电直,最好室外抗风能力好的,单浆还是双桨?LAMA也练不出技术啊

网友:
新手建议先上双桨机!

网友A:
LAMA V4还是不错的,我也是从LAMA入门再玩450,也可以先练模拟直接450最好有老鸟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A V4还是不错的,我也是从LAMA入门再玩450,也可以先练模拟直接450最好有老鸟带下

买V4有必要买2.4G的么?2.4G的控很帅,呵呵

网友:
lz注意:单桨机与双桨机有根本的区别,今后想上450,一定要选4通单桨机!(个人观点)

网友B:
先报一下打算掏多少米大家才能更合理的提建议。其实4通单桨没什么好选的,基本上都是主马达加尾马达,固定螺距,操控感觉不能跟6通可变螺距的机机比。建议先玩模拟器,找感觉,再看有多少米。450心理压力大,新手开始室外都怕风,哪怕是2-3级风,当然悟性好的除外

网友:
艾特有一款400级的大LAMA,室外抗风还行,比较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报一下打算掏多少米大家才能更合理的提建议。其实4通单桨没什么好选的,基本上都是主马达加尾马达,固定螺距,操控感觉不能跟6通可变螺距的机机比。建议先玩模拟器,找感觉,再看有多少米。450心理压力大,新手开始 ...

大约600块左右,呵呵我挺相中丘比特V3,貌似V3就那么几家卖吧,老鸟给推荐一下雷鸟,嘉宝有没有室外能飞的,我加小区三面有楼,基本没多大风...

网友:
建议:新手入手丘比特v3,好飞一些,250级一下的小飞机,由于动力原因,基本上没有什么抗风能力,再加上新手操作不熟练,因此,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练好了,米攒够了,直接升级450.OK了!!!!!!

网友C:
丘比特的抗风性比雷鸟之类的好很多,我同时有这两架飞机,雷鸟的稍微有大一点点的风就乱飘,但是丘比特好很多。可能雷鸟换木桨会好很多。反正丘比特大桨转速高,抗风性就会好些。丘比特的售后非常好,模型非常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丘比特的抗风性比雷鸟之类的好很多,我同时有这两架飞机,雷鸟的稍微有大一点点的风就乱飘,但是丘比特好很多。可能雷鸟换木桨会好很多。反正丘比特大桨转速高,抗风性就会好些。丘比特的售后非常好,模型非常负责!

就选它了,练好以后直接模拟器+450。

网友D:
我想先上cb100加模拟器.等够钱才再上450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先上cb100加模拟器.等够钱才再上450行吗
一切看个人。恐怕机子小不好操控。

楼主:
有人说V3有刷的只能飞1~2米,是真的不?

网友E:
不如直接模拟器,买一个好控,熟了以后,直接450

其他的,都是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如直接模拟器,买一个好控,熟了以后,直接450

其他的,都是浪费钱

这个要的这个要的这个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说V3有刷的只能飞1~2米,是真的不?

这里有小丘的飞行视频,http://www..com/thread-1150-1-1.html

网友:
我是模拟器——CB100——450(以后有钱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