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看这块电池咋回事

楼主(2010-01-20):
ZOP 3S的lipo电池  20C  原来想做YT启动器的电池的   现在准备先用在450上飞到没劲再当启动电    只充电了一次   放启动器里试用了下~感觉还可以   然后检测电压   发现4.12  3.82  4.13.。。。。。问了下商家   让我第二次用平衡充    然后我晚上就准备先放下电再用平衡充   充电器B6   结果连接好后充电器不停的提示错误    充电也好 放电也好 平衡充也好  都不行。。。。然后又检测了下电压   吓了一跳   如图
第一块电芯
第二块
第三块

最后统计的总电压是4.40V。。。。。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一片太LOW
一片太HIGHT

你拿万用表量下

网友:
3S看样子是坏了1S!不然不回报警!用电表量下

楼主:
悲剧    昨天发完贴后我又插到启动器上试了下   居然还能用。。。。但是怕哪烧了   又给卸下来了   冲不了电  放不了电。。。。难道逼我把电池拆了重焊。。。

网友A:
不是

你最好弄一个万用表,

看看各片电压,

要是低于1V,还是多少, 充电器是不认的,  你可以用一个手机充,把那片低的电压,  点到,2V几,  那充电器就可以认了

高的那片就放到,4V以下,

虽然麻烦点, 但是还可以用的,

看你自己意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你最好弄一个万用表,

看看各片电压,

要是低于1V,还是多少, 充电器是不认的,  你可以用一个手机充,把那片低的电压,  点到,2V几,  那充电器就可以认了

高的那片就放到,4V以下,

虽然麻 ...

谢谢  我回来先用万用表测量下~~看看效果   就怕中间已经有地方短路了~~所以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