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直机汽油发动机的离合器怎么办?

楼主(2010-01-20):
我今天在淘宝网上拍了一个1E34FHM-Z直机版(26CC汽油机),仔细观察时发现此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轴与甲醇机的不一样,是锥形的,原有的离合器可能用不上,请问各们高手,如何解决此发动机离合器的问题,我想把它改装在我的50油机上,现在我想这是一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直机汽油发动机

价格多少啊在哪家买的谢谢回复

网友:
50装不下

网友:
装90还差不多,震动会狠大的哈

楼主:
650元买的。

楼主:
我想在50原侧板旁边再装上两个固定发动机的下侧板,可以装得下的,但就是不知50的大浆是不是能带得起比至少原先重1KG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多少啊在哪家买的谢谢回复

这个我知道,山东华盛中天,26CC空模汽油机(磁电机版)600元/台。我正用它装配我的SL260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1218&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50原侧板旁边再装上两个固定发动机的下侧板,可以装得下的,但就是不知50的大浆是不是能带得起比至少原先重1KG的机器。

请参照我这台,不过我是用品60机改的。离合器座重新加工或JR260汽油直机的离合器座,而且减速比要改,否则大桨转速不够。甘肃神龙模型有离合器、离合器座、风扇、风扇罩等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2852&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主买贵了,中天在搞活动,600元
这个好玩,去买个回来,装什么地方呢

楼主:
装在我的天子50的油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