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锁尾舵机故障

楼主(2010-01-20):
今天yt sport机子起飞后摆尾非常厉害,回来调试过程中发现420在不停打方向舵20秒后,即滚烫异常。

从尾推阻力开始往前一路排除,最后发现即使不安装舵臂,420一样会非常滚烫。

拆开检查:没有扫齿、通电能回中、操作正常(但随着温度升高,舵机逐渐无力)、大部分时候最小的那两个齿轮在不停的抖动抽搐(动作偏小,大齿和舵臂上不易觉察)。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还有救吗?

先谢谢了!

楼主:
再次试验,应该不是420锁尾舵机的问题。

换了一个12元的辉盛上去,加电后,舵机不停的在震动。

接下来重点怀疑35x电调,有进展再报告。

楼主:
今天再试,正常悬停,温度依然滚烫。

而且发现电调在没断电的情况下会重启,不时传来启动的声音。

两个毛病是否有关联?

网友:
这个好像是电机快完蛋的征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1根降压线就好了!你的舵机要是命大还能用!80%出现这情况的420已经OVER了!

含泪谢谢!

网友A:
买1根降压线就好了!你的舵机要是命大还能用!80%出现这情况的420已经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