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DV在完成最后一次任务后光荣退休了,呜。。。。

楼主(2010-01-20):
前几天拍了最后一次航拍后,我的迷你DV就这样光荣退休了,主要是摔了一下,本来开机后只有一个灯亮,现在开机后2个灯都亮,也无法拍摄了!复位后还是不行,还好,也拍过几次了,等穿暖花开后再买一个,到长江边上抓螃蟹的时候拍苏通大桥吧,飞到长江上拍万吨轮,估计一定很爽!

10年1月17日亮山航拍【风力3-4级】

网友A:
两个灯都亮的话,他旁边有个复位键。用小铁丝按一下。要是还是两个灯都亮就吧SD卡换一张。是识别不到SD卡的原因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玩下FP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都亮的话,他旁边有个复位键。用小铁丝按一下。要是还是两个灯都亮就吧SD卡换一张。是识别不到SD卡的原因

我复位过了,没用啊,卡拔了好多次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不玩下FPV呢??

暂时不考虑

网友:
卡拔了好多次,还是同一张卡吧,换一张试试

网友:
LS正解。这种硬伤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C: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呵呵!也是这样坏了, 不过你打开仔细看一下,是不是镜头摔松动了,系统自检不过的原因吧!

网友D:
现场人太多啦!换个地儿吧。不安全。别伤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呵呵!也是这样坏了, 不过你打开仔细看一下,是不是镜头摔松动了,系统自检不过的原因吧!

试验过了,也不行啊,打开看了看没啥坏啊,貌似里面有个铜线圈的那个黑色塑料碎了,但是看里面的线圈好像没问题,我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场人太多啦!换个地儿吧。不安全。别伤到人。

纸飞机比较安全,而且我可以定点降落,相对来说还可以,

网友:
跟着LZ一起晃荡到这边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验过了,也不行啊,打开看了看没啥坏啊,貌似里面有个铜线圈的那个黑色塑料碎了,但是看里面的线圈好像没问题,我不懂啊

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发回厂,修一下吧,我这个就准备发回去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把这个发回厂,修一下吧,我这个就准备发回去了!呵呵!

恩,昨天已经退厂返修了,期待中

楼主:
很郁闷,发回的迷你DV卖家说最近很忙,没时间返厂,看坛子里面其他人很多都是免费换新的,我说我稍微贴点钱给卖家也没理睬,,郁闷啊,明天再和卖家商量一下,亏我以前还帮他做宣传呢

网友:
这个DV缺点还挺多,如果拍到一半没电,录像将不能正常保存和播放。

网友:
还有风筝纳  楼主胆子真大啊.

网友:
这是哪个城市的公园呀?人好多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