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二架微型机(飞翼)有可能飞起来吗?

楼主(2010-01-20):
这架飞翼重1.5g翼展22cm,准备加两个手机的振动马达(直径4mm 长8mm)配32mm桨(不知推力一个马达有没1.5g,有的话两个推力3g),总重5.8g. 各位大哥请问能不能飞起来?重心应该放在哪?谢谢了!

网友:
三角翼重心计算网页版:http://fwcg.3dzone.dk/

网友A:
保鲜膜用电烙铁  热缩的 很好啊       我的烧啦好几回啦

网友:
安一个6毫米的 空心杯 我感觉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鲜膜用电烙铁  热缩的 很好啊       我的烧啦好几回啦

保鲜膜我是这样搞的:先把双面胶剪成很小的小条粘在碳条上,膜先一边贴在桌子上(用重物压住),粘好双面胶的翼再放在膜下面,双手拉紧膜向下压,然后用刀片把边沿切断,就搞好了。这是我的第一架薄膜机:(垂尾的电磁舵还搞不好没装,掉了一只轮)

调整大小

网友:
机型很好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