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23(准450)和ESKY 026应该选那个?

楼主(2010-01-20):
esky 023(准450)和ESKY 026应该选那个?一个要小些,一个要大些差一百五到二百左右吧!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能不选最好都别选
价格低 练练手 以后丢这样考虑 其实都差不多。

楼主:
现在玩004玩的发烧了!就是风大点不行,别的太爽了,四楼掉下来,就机架上二个固定坏了,别的一切都好,爽,就是现在配件买不到晕呀!

网友B:
有追求的话收个二手016自己换配件吧

楼主:
004爽,一副桨,打到好多次,还能用,摔了又摔,很少坏,只要收油及时!不知道016怎么样,摔机,损坏高不高!

网友B:
不一样了,016,026,023都接近450的架构了,木桨肯定是一打就坏的,还要连累大齿,桨夹,主轴横轴。

网友B:
004配件不是挺多的吗,比如这个,
http://shop34039289.taobao.com/s ... m?checkedRange=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