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10-01-20):
前段时间坦克出问题了,接通电源后只闪灯遥控没有反应。现在换了主板,接收板,晶振。还是没反应。因为只有1台坦克所以无法检测出哪里出了问题,请问这种情况有必要买个新坦克吗?
我已经3个星期没玩坦克了,囧
或者请各位高手帮忙找找还有哪些故障的可能比如说遥控器
3Q3Q

楼主:
补充1点,坦克是恒龙的3818 Tiger I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的前天收到的虎1也是没有任何反应!原因是车上的晶体看着是插好了!实际上由于座的孔过大,有1个角并不能接触!而另1个脚却夹得比较紧!你检查下看看是不是跟偶的那个车情况一样!

楼主:
原来在收到配件前检查过但还是没有反应,收到后还没有检查是不是晶振没插好.
我现在就去试,谢谢啦

网友:
请确ren接收板上的晶振和摇控器上的是否是一对,照lz的现像,我估计也是没有信号接收到,主板估计是好的,问题出在接收板和频率上。

网友:
请确ren晶振的发射跟接收没有弄反,如果电路板、晶振、接收板都换了还不行就剩下遥控器的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晶振的发射跟接收这个好像没有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发射跟接收这个好像没有区别吧!

有标识TX跟RX,但不知道反着用行不行,还没有试过,找时间试试

网友:
TX是发送,RM是接收,TX是接在遥控器上的。LZ杯具了。不用买一辆新的!因为里面所有能换的你都换了。
结果到最后,你会发现,我操,原来是遥控器上安装晶振的插脚松了、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