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瓦三相电机改单相

楼主(2010-01-20):
今天把一个三千瓦三相电机加了个200微法的电容接单相,不到半分钟电容就冒烟了.难道大一点的三相电机不能加电容改成单相的吗?有人改过吗?

网友:
200微法?太大了吧!

网友:
3KW太大了,接电容估计行不通。这么大单相的变频器也没有了

网友:
电容体积小了,要买铁壳装的,比电动机大一点就行。

网友:
用变频器,我有一台3KW变频器。有兴趣可发短消息。

网友:
楼上的我有兴趣 .有没有也大点的

网友(2010-12-18):
干脆把你那电机处理给我,你在买个220V的就行了

网友:
f

再接一个40uf起动后把大的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好主意,就是不知能不能长时间运行

网友:
1,把380V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2,启动电容200微法和50微法个一个。
3,启动后切断200微法电容。
三千瓦没问题,不过功率大约百分之70。

网友:
汗  闻所未闻

楼主:
过了快一年了 终于有热心同志出现 谢了

网友:
三千瓦改单相应该没问题,不一定非要三角形改法. 用两相绕组串联做移相绕组(注意同名端不要接错,否则两组绕组磁力线抵消,比如Xx一组,Yy一组,Zz一组,若将X组与Y组串联,不能将XY连接,也不能将xy连接,只能Xy连接或xY连接,以前看到有坛友概念模糊误导其他坛友,故多罗嗦两句) ,串联电容后接220V电源, 另一个绕组做工作绕组两端接220V 电源即可, 换单绕组两头或换串联绕组两头都可使电机反向运转. 电容大小应由实验决定,三KW电机工作电容可能要大于50UF了, 在单绕组及串联绕组中分别串入电流表, 你会发现电容由小变大时, 两表的电流值相反变化, 当两表中电流值差不多相等时, 就是最佳电容值了,这时总电流应最小 。再选一容量至少大一倍的电容做启动电容, 即启动时按下启动按钮,大的启动电容与小的移相电容并联, 电机启动后松开启动按钮断开大电容, 电动机就能正常运转了, 三相电机改单相运行转速及功率都将降低1/3. 也有人图省事,三组绕组甩开一组不用,一组做工作绕组两端接220V,另一组串电容后接220V,也要用启动按钮并启动电容,电容选法同上,估计这种用法交流声及振动会大一些(我没试过)。

网友:
楼主还是放弃吧 3KW电机太大了

网友:
找个变频器改一下,不就行了,改电机就要动绕组,还要变级数,花的钱估计都够买个变频器的了

网友:
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