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AR6110e 接收器怎么与JR dsx7 DSM2接收器连接 ...
SPEKTRUM AR6110e 接收器怎么与JR dsx7 DSM2接收器连接?

楼主(2010-01-21):
遥控器
中文说明书写的不明白,请问各位大虾SPEKTRUM AR6110e 接收器如何与JR dsx7 DSM2。先谢谢了! AR6110e 接收器LED灯停止闪烁,但是
舵机
和
电机
都不动。

网友A:
不懂你为什么要把2个接收连起来.
你是不是要对频?
如果是的话看下面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light=%B6%D4%C6%B5
提醒下,要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90%以上问题都可以找到.

网友B:
两个不同牌子的DSM2兼容性如何呀

网友C:
同一家生产的,贴的标贴不一样而已

网友D:
完全一样的使用,放心吧~~
我的DX7用RD721都无问题,都是JR做的,就是外壳和颜色不一样,都是DS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