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DSM2与SPEKTRUM AR6110e 接收器怎么接收器连接 ...
JR dsx7 DSM2与SPEKTRUM AR6110e 接收器怎么接收器连接?

楼主(2010-01-21):
不知道为什么AR6110e 接收器的LED灯不闪动了,可是
舵机
和
电机
就是不动,是不是我连接时操作错误,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连接接收器的。先谢谢了!

网友A:
连了有对频吗?

网友B:
如查原来用过的话,请重新对码!如查没有用对过码的,请找以前的帖子学习对码!还不行的话是要检查接收机和遥控器了!

网友C:
一般重新对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