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M的船用什么电机想上个有刷的电机!用多大的够

楼主(2010-01-21):
本来是两个小电机在船尾下面!想吧两个垃圾电机下了上单个电机加轴!加75吸水舵!40CM的船用什么电机想上个有刷的电机!用多大的够!要用多大的浆呢?望赐教

楼主:
2848是什么啊

网友:
有刷。。何必啊

网友:
你不怕可上飞高540 8406XL(破百用电机) 2800KV-3000KV左右。。。你的小船可以当飞机用哈哈还有帮说明 2848是电机型号 应该是FSD的电机船小可上高KV值的电机上3900KV可以但是要高电流电池。KV低的话你就要上高电压低电流的电池。自己选择。还有如果你只船时ABS胶的话就上2848电机。是玻纤的话就上强一点的电机吧。3660也是不错的选择哦。还有说明一下上破百电机焦头要上6-8MM大小的焦头如果上3.8MM焦头会电流过大而过热就会溶焊啦。。其他在自己摸索啦。

网友:
看错了有刷的我不会。

网友:
LZ上个船的照片吧!40CM难道是环奇的小A5?

楼主:
和环齐的差不多把

网友:
外轉2212 , 3000-3500kv, 2s-3s, 430-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