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越450PRO装262HB装不下解决办法!!

楼主(2010-01-21):
飞越450PRO装262HB装不下,
舵机
太小了,骡丝孔位跟本对不上,在不换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请教各位!

网友A:
262HB 应该是装尾舵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装尾舵上装不了太小了!!!

网友B:
262hb用在450上 是小点了 留着上250或者出掉换个其它的尾舵

网友C:
买了不合适的东西。。
建议在二手交易区进行交换。

网友D:
楼主一定要用262的话建议在安装座上打主意,另外FY好像出了新尾舵机安装座,找找看。

网友E:
飞越出了小尾舵机用的安装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