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阶层又来了

楼主(2010-01-21):
  lamav4升级版到后 试飞了一下。不小心撞墙上了,机壳裂了,想换机壳。但是机身上带的那三个灯是个麻烦啊。求教如何更换,从什么地方把线拔下来啊?机身上密密匝匝捆了一堆线啊

网友:
拿透明胶条沾上算了

网友:
失业阶层路过

楼主:
4合1控制器和数字伺服器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他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吧?都在机头那 裹在一个小塑料纸壳里面?机身上那三个彩灯怎么拆啊?不拆没法换机壳啊!郁闷得紧啊

网友:
四合一包括陀螺仪,接收,电调,混控
数字伺服器就是舵机,控制方向的
彩灯的问题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换什么壳呢?这个壳用胶布粘粘就好了。等真的玩熟了,在换壳也不迟。

网友:
再烂点再换吧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同是新手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好还是多练练模拟器,同是新手的路过
你的头像里的那个壳什么地方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