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X0改数控..

楼主(2010-01-21):
改装初步完成
回差XY轴约0.01mm, Z轴约0.03mm以内

贴塑

买的五轴驱动板..电阻已换过

滚珠丝杆..

X轴

XY轴

插屁屁..

Z轴

新手上路..用钨钢尖刀(15度)试铣字..
刚铣就断刀..

刀尖断了一点..字不清楚...

-------------

收工...要换大床还是继续改呢? 烦恼中..

网友:
好玩 不错 可惜我没有这么小的床 请问楼主用多大的电机?

楼主:
57 2A的..
丝杆螺距都2mm
电源目前用12V..电流限制在0.3xA, XY可F300 ,Z可F150

网友:
工程不小啊。

网友:
看着安逸啊

网友:
小机很漂亮  楼主改的也挺赞
楼主的小鸡多少钱?  步进电机  电机驱动  五轴驱动 共花去多少米?    丝杆是另外换的么???

楼主:
小鸡2580
5轴驱动板约400
导轨软带130
丝杆是另外找的..含连轴器约500
电机一颗30
铝材&不锈钢螺丝, 我乱买一大堆..约200
以上不含运费...寄到台湾贵死了..

再加上平口钳,压板,铣刀,铣刀杆,
平行板,磁性座,百分表, 万用角度尺,寻边器..等等
米消失的好快, 都是来这中毒惹的祸.....

小鸡贵啊....唯一的优点就是体积小重量轻..好搬动
这个"优点"造成了: 工作空间小,配件难买, 小鸡也只能慢慢啃..

楼主:
再搞一次..
换用45度刀..字体也放大些
转速2800, F20

终于成功了..

网友:
这字刻得漂亮 楼主是台湾的?【以上不含运费...寄到台湾贵死了】

楼主:
是啊....
不知怎么逛到这里...结果就中毒了....

网友:
楼主台湾人?
台湾小机床不错啊,又便宜.,我叔叔做模具就是青山的小磨床.为什么不在本地买呢?

楼主:
因为不是学机械这方面的, 不太懂也没门路..
只能在网路上找商家, 小铣床只找到X1,X2款式
虽说是台湾制, 但长的跟西马特的一模一样..
加上运费还比我这里买便宜.....就.........

网友:
请问:雕的是钢还是铝?

楼主:
铝................
还没让它啃过钢..

网友A:
F20  啃铝?   的确杯具啊.

网友B:
驱动板哪买的? 给个地址
bmg2003@tom.com

网友C:
电压24V,速度能快1倍以上

网友:
很漂亮啊,搞得我快受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0  啃铝?   的确杯具啊.

转速慢硬要雕刻..又怕移动太快把刀搞断
杯具啊~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哪买的? 给个地址
bmg2003@tom.com

淘宝搜 TB6560 五轴
五轴贵很多喔..

引用 网友C:
电压24V,速度能快1倍以上

新手上路安全第一
另外..当初只改好X轴时就撞坏二支铣刀了..
--------------

SX0卖掉了~ 收摊了~ 让它成为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