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刚到手2k6,如何调小拖板,回差巨大

楼主(2010-01-21):
处女贴,新手发问,莫笑。

还没通电,只是检查了一下外观。总体还可以,只是发现小拖板回差巨大。退刀时,需要至少转动手轮半圈以上,小拖板才往回退。

感觉不是大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调试。

网友:
那是正常的。

手动的台式车床都这样。

楼主:
多谢!是不是新机床总要调节一下?比如紧一下哪个螺丝什么的?

网友:
慢慢来,仔细调整,只要用心,其实很简单

网友:
要是没回差。老工人的“手感”就没用了。

继续飘过。

网友A:
这回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把中托板拍个图片看看,有调间隙结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回差也太大了吧

很正常,回差大小主要取决于丝杠与丝杠螺母的配合间隙,是不可调的,除非重换螺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大,你快摇不动了,很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正常啊,只要0.04一格的话,回个10格很正常,但是回个半圈那是好几十格,这个显然也太大了点,

回十格说明你的丝杠与螺母的间隙大约是0.4

网友:
7哥说的对!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回差大小主要取决于丝杠与丝杠螺母的配合间隙,是不可调的,除非重换螺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更大,你快摇不动了,很沉

我的是二个螺母,中间的调节块和后面的螺母可以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二个螺母,中间的调节块和后面的螺母可以调节

两个螺母的可以调节。但不是间隙不存在了,而是向前进刀时前面的螺母吃力,后面的螺母形成了阻力摩擦,反之亦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螺母的可以调节。但不是间隙不存在了,而是向前进刀时前面的螺母吃力,后面的螺母形成了阻力摩擦,反之亦然。
、、
不是吧,看看CA6140的结构

网友:
我的也是2k6感觉回差退半圈很正常啊 没有影响的啦

网友:
我的0618中拖板也是这样,要回转至少半圈才能带动中拖板,我这个正常吗?

网友E:
车床有大拖板、中拖板、和小拖板,大拖板也有叫床鞍的,顺着车床导轨移动;中拖板横向移动,同时带动小拖板和刀架,一般这个回差是可以调整的,而且比较多见;在往上就是小拖板,可以在中拖板上回转的,它只带动刀架,一般这个不具备调整功能,只取决于装配和工件配合公差,我手上就有一个小拖板,可以通过加垫片调整装配间隙,补偿回差。大拖板没有见过调整回差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车床有大拖板、中拖板、和小拖板,大拖板也有叫床鞍的,顺着车床导轨移动;中拖板横向移动,同时带动小拖板和刀架,一般这个回差是可以调整的,而且比较多见;在往上就是小拖板,可以在中拖板上回转的,它只带动刀架 ...

大侠能不能指点一下,中拖板怎样调整回差?

网友B:
原帖由
童车中心
于 2010-1-22 21:59 发表
、、
不是吧,看看CA6140的结构
怎么图传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