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摇臂的另类用法----制作减速组

楼主(2010-01-21):
相信各位模友手里或多或少都会积存下一些大大小小的舵机摇臂吧,或许还有一些坏了的舵机,别扔了!有用呢
喜欢室内机的朋友们都会用到一些减速组,常用的有4MM,6MM,7MM减速组
下面我们就用这些东东来制作一个6MM的减速组吧

这个是9克舵机的摇臂,还有别的形状的,可根据需要选取

截取外径3MM内径1。5MM或外径2MM内径1MM的碳管一段,(用同样规格的铜管或铝管可能更好些)大约1公分长就行了

准备1。5MM或1MM的轴,钢轴或碳轴都行,钢轴重些,但承受撞击的能力好些,碳轴轻,但撞击后容易折断,根据各人的需要选用吧

小钻头也是要用到的工具

开始制作了,M5的钻头是扩孔的必需品。扩孔最好用手工的,细活!慢慢来,免得不小心整过头了

因为我们要改制的是6MM减速组,所以接下来用M6的丝攻继续扩孔

扩好孔后,孔还会略小,所以再用小圆锉修整,这一步一定要细心,慢慢来,要随时用电机去试那个孔的大小,直到能把电机装进去,感觉稍紧就行了

电机装入后的样子

这里有几张图没拍到(相机没电了 )主要就是在摇臂上根据所用齿轮的大小,量好距离用小钻头打好轴的安装孔,将轴套嵌入摇臂上打好的孔中,用胶粘牢,两边的耳朵最好留住,以方便用螺丝将减速组安装到机机上,如果用在杆身机上的话,可以将摇臂的另一半保留下一段,根据杆身的粗细扩好孔,就能很方便的就能安装到杆上了(这一点上比成品的减速组更灵活,方便)

这个是剪下来的摇臂的一段,别扔了,有用呢,截一小段下来修整一下就是个不错的卡圈,
用来卡住动力输出轴的

坏舵机上拆下来的齿轮,套在一根1MM或者1。5MM的轴上面,如果孔径稍有不合适的话,两种方法可以解决,一,齿轮孔大了的话,就在轴上缠上细棉线或细漆包线,然后点上502,再套上齿轮,也打点502就能固定住了,二,如果齿轮孔小点了的话,扩孔就行了,固定好齿轮后就做成了动力输出轴

装配:将电机套上主动齿,装入扩好孔的摇臂中,然后装入制作好的动力输出轴,在轴的后端卡上卡圈,一个6MM减速组就差不多完工了

给电机焊上插头,再把桨装好,这下就算是完工了

和成品的6MM减速组来个合影,呵呵,哥俩个长得很像哦
用 吹称法在单节锂电下,4025桨,测得推力为14克,
成品的同样也用吹称法单节锂电下,4025桨,测得推力为12克

用同样的方法选取合适的摇臂和齿轮,就可以做出7MM或者是4MM的减速组了
下面的是用稍大的摇臂制作的7MM减速组,用的是1。5MM的钢轴,支架也未作减重处理,重量比成品的7MM减速组重0。4克的样子,用吹称的方法,单节锂电,4540桨测得推力为34克的样子

上仅作为抛砖引玉,希望各位模友不要藏私,把你们更精巧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大家共享

网友A:
手艺不错,刚好填补目前6mm减速组的空白
之前也尝试过自制减速组,也许因为精度有偏差,感觉震动很大
不知您这个是否有同感

网友:
收藏了,这几天也在想减速组怎样做,太急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刚好填补目前6mm减速组的空白
之前也尝试过自制减速组,也许因为精度有偏差,感觉震动很大
不知您这个是否有同感

己经有一个在服役了,工作正常, 没有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震动大的原因我估计应该是配合精度的问题,齿轮模数一定要匹配,轴套的安装必须准确,轴与轴套之间的配合间隙不能大了,当然了,如果有合适的轴承,效率可能会更高一点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很不错  其实 随便 找一个厚一点的 塑料板 都可以做的

网友:
学到新名词,吹秤法!~

网友:
精品 强
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被楼主巧妙 一改,成动力组了
佩服

网友B:
楼主 的 桨 和 主轴 是怎么配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 桨 和 主轴 是怎么配套的啊

桨和主轴通过适配器连接就行了,通常的适配器是4MM转1MM,还有个方法就是,炸坏了的小桨比如2508,2510或3030的桨殻修整一下,就是个不错的适配器了
看到下面图中那个黄色的小圆柱状的东西吗?那个就是用炸了的2508桨的桨殻修整后作的适配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哇 了解了

网友D:
相当有才!

网友E:
强人,高手,学习了

网友F:
你太有才了

网友G:
哈哈!不错!精度控制好就很好用的

网友H:
那么小的电机带得动那个大桨吗?

网友C:
原帖由
flymax
于 2010-1-26 12:37 发表
呵呵,只要减速比合适,就能实现“小快马拉大磨”的效果

网友I:
为什么不用两个摇臂,这样稳定性会更好

网友J:
本人愚钝,请教那个轴承的细节

网友K:
好办法:能给讲一下怎么个做这个吹称法吗?

网友L:
就是用螺旋桨对着电子秤吹啊

网友C:
谢谢楼上代答 ,补充一点,称盘要比桨大才好用

网友M:
原帖由
xiphorix
于 2010-1-29 12:57 发表
就是用螺旋桨对着电子秤吹啊
呵呵,用个6mm空心杯直驱40mm的那个玩具飞机浆,试着吹了一下,有6-7g的推力

网友N:
楼主 有才,顶一个

网友O:
sundays1977
请问你用的电机是什么舵机上的?
拉力有多大?

网友P(2015-07-04):
lz的东西不错,我也想过做这个可是就是没有这么大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