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安装完成哈哈择日破处

楼主(2010-01-21):
500esp安装完成哈哈择日破处

网友:
不错,GP780效果不知道如何

网友A:
择日不如即日,哈哈……期待试飞报告
楼主用的接收难道是AR6100E?

网友B:
布线,,,请注意布线

电调安到电池板下面去

网友:
GP780貌似和GP750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请注意布线

电调安到电池板下面去

楼主放侧板是为了电调散热的好,如果是个80A的电调当然就可以放到电池板下面去了又美观~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漂亮

很漂亮!斜盘的舵机舵臂是不是该选最靠外面的孔位呢?500esp说明书上建议是19.5mm(舵臂最靠外的孔位),但500gf上的说明书建议却是16.5mm(舵臂最靠外的第二个孔位)!

网友:
500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择日不如即日,哈哈……期待试飞报告
楼主用的接收难道是AR6100E?

报告JR 631接收 J制式没办法

网友:
独自隔岸观火,悠然自得~顺路留名!

网友:
看着也没比大450多少

网友:
悠然自得~顺路留名!

网友:
新款的500的看点在新款电机上,搂主请多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告JR 631接收 J制式没办法

J款的接收是贵了点,呵呵,不过应该用起来比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