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请教个电调信号线 问题

楼主(2010-01-21):
高手们 请教你们个问题 电调的信号号线 有电压正常不?5V以内 大概是XXD的电调吧 其他电调有遇到过有电压的没 ?
我的有电压 我怀疑是单片机坏了
请高手 支教 在此感谢

网友A:
听不明白

楼主:
谢谢 LS的 就是电调有三根线 信号线(一般黄色和白色)我的那根线对地有电压 正常不?
还有跟红色和黑色的 哪个5V正常 我的就是(一般黄色和白色)对地有电压 正常不 感谢回答

楼主:
我怀疑是单片机坏了 不知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望回答

网友B:
有电压是正常的,因为单片机的输入端口是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