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尾推的行程和遥控杆杆量的对应

楼主(2010-01-21):
450的机型,尾推的物理行程很短的,一般方向舵遥控杆只推了1/4,而尾推就到顶了,再怎么拨摇杆尾舵机都是在白白使劲,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才能把遥控杆的总行程和尾推的行程相适应?
我一般都是调整尾舵机的舵行程,从100%降低到大约60%的数值,也可以调整尾舵机的D/R,降低到相应的值,直到遥控杆到最边上时,尾推也刚好到顶。
不知道大家是怎样做的,我这样调整对不对?

网友A:
控100%调陀螺

网友:
在陀螺上调舵机行程啊!就这样!

网友:
尾舵机臂的球头往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100%调陀螺

网友:
应该调行程吧

网友:
在陀螺上调舵机行程啊

网友:
LZ的做法是对的

网友:
调螺舵行程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调螺舵行程谁都会。楼主的所说的调法正确!

网友B:
控的方向通道行程不是用来调尾推行程的。

控的行程用于调节飞机旋转的快慢
陀螺的行程用于调节避免尾推卡死

不要搞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的方向通道行程不是用来调尾推行程的。

控的行程用于调节飞机旋转的快慢
陀螺的行程用于调节避免尾推卡死

不要搞混

老金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