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a的问题(新增关于电路板的提问)

楼主(2010-01-21):
真改了,魔界入不得啊!一个工薪阶层真折腾不起,看见九鹰260卖500多了 就买了一个。在家玩的时候出了问题,在慢慢加油门的时候,随着螺旋桨越转越快,飞机不是擦着地面向前跑就是往左右转。这是咋会事啊。调了微调也不管用。这是九鹰的共性问题吗?希望不是我人品问题,被家里人看见又要骂我败家了。
   前一阵向大家报告,260的起落架断了,由于起落架和电池是连在一起的,电池线又是焊接在电路板上的,换起落架就要重新焊接。俺从老没有焊接过任何东西,电路板又特别小,焊烙铁总是点不准,点到焊接点以外的位置,就是手不稳一哆嗦就点上去了,无奈板子太小了啊,买的最小功率的30w的韩烙铁,总是不小心点到焊接板上绿色或深绿色的空白处这样会对电路板有影响吗?

网友:
油门推的太慢了吧

网友:
有地面效应的

网友:
再好飞,再会飞也会炸机的,入模就得有心理准备。你现在没飞起是你还没会飞,推油要果断,飞起一米高就稳了。

网友:
如果初次飞它很不熟悉的话
找个比较大的房间,开阔些
除油门外的其他操作杆都别碰
迅速推油门至50%
保持2~3秒
然后迅速松开所有操作杆
在整个过程中不要理会飞机的姿态:机头方向、飞行偏向等
都别管
等它飘稳了再看看下一步操作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每次摔机后需要检查什么?或是摔机后需要调试什么啊?现在为止260A摔了20多次尚能正常启动,但是总担心摔坏了什么地方。需要检查什么哪些敏感部件啊?

网友:
离地半米 就稳了

新手 先在床上试验吧,掉下来也坏不了

网友:
1、建议先找个 大点的单旋翼机/模拟器 先练好悬停 再玩260A吧
2、玩好了双旋翼,就直接玩这个机子是行不通的!
3、如果上述2点都满足了,离地的时候是有地面效应的,向反方向给舵加油门就好
4、该机出厂时不敢保障是100%调试好的,同时也不否认有卖家没有调试就发货的情况!

网友:
 你连把一个28G的JJ拉起来的勇气都没有吗?

贴地飘。。那是地面效应。。正常的

楼主:
那该咋办

那该如何调试啊?昨天半夜去楼下车库练习把起落架摔断了。起落架要换发换必需重新焊接起落架与主板上连接的两根电线啊。那两根旧的电线必需要扯断吗?入魔真是路途艰辛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60怎那怎么没有像拉玛一样的伺服器和4合1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502胶水把断了的起落架粘好就可以了,没必要买新货,反正新手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等你的技术提高了,没那么容易摔坏东西时才换新的东西。
因为260的伺服器和4和1都集成在电路板上,因此总量很轻,但是如果坏了要更换就比较麻烦。

网友:
启飞快一点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打点副翼右。这样起飞能平稳,多练习就好了。

楼主:
顶起 希望向大家多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502胶水把断了的起落架粘好就可以了,没必要买新货,反正新手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等你的技术提高了,没那么容易摔坏东西时才换新的东西。
因为260的伺服器和4和1都集成在电路板上,因此总量很轻,但是如果坏了要更 ...

晕~~502~~你能粘好么~~LZ别听他的~~我的也断了502是绝对粘不好的~~因为降落要有缓冲的~一冲就断~~你用哥俩好~在断的地方多涂点~这个我用下来是最好的~~

网友:
要看什么502
一般质量差的不行起码要102102一类的,不知道型号有无说错,最好外面在包热缩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晕~~502~~你能粘好么~~LZ别听他的~~我的也断了502是绝对粘不好的~~因为降落要有缓冲的~一冲就断~~你用哥俩好~在断的地方多涂点~这个我用下来是最好的~~
这样只能说明你买的502质量很差,我买的这款是地摊的老板强力推荐,保证好用几元钱的3克装502胶水,我使用来粘ESKY LAMA V3大桨也没问题,结实耐用,两百多克的直升机使用了这个修补过的桨照样飞得和使用新桨没有区别。
另外,直升机降落时应该掌握油门的大小力度,使它轻轻的降落在地上,不应该让它像砖头一样下落,这样很容易摔坏刚粘好的脚架。

几元钱很好用的502

几元钱很好用的502

断了三截粘好的V3主桨正面

断了三截粘好的V3主桨正面

V3主桨反面

V3主桨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只能说明你买的502质量很差,我买的这款是地摊的老板强力推荐,保证好用几元钱的3克装502胶水,我使用来粘ESKY LAMA V3大桨也没问题,结实耐用,两百多克的直升机使用了这个修补过的桨照样飞得和使用新桨没有区别 ...

对的~~你这样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我和LZ都是上手就玩的260~脚为什么会断~就是怕撞坏了直接收油门给害的~你可以观察下~260降落的时候基本都是后面的某点接触地面~~这时候的压力不小的~记得我那时候断了脚~老板都好奇~因为就我的JJ脚会断~请原谅下新人~~哈哈~不过看你的502真的很不错么~~TB有卖么?能PM地址么?
另外付上我坏掉的架子修补方法~用了根铁棒给一起粘上面了~哈哈~~

网友D:
脚架在拐弯处加 热缩管 胶管 。的确是好办法。很好。

网友:
把脚架横向加个横梁。铜线可以。就是在落地的时候 来平分脚架的受力。
一旦一边落地 也不会断裂。 最好在中线位置加

网友:
还好还没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晕~~502~~你能粘好么~~LZ别听他的~~我的也断了502是绝对粘不好的~~因为降落要有缓冲的~一冲就断~~你用哥俩好~在断的地方多涂点~这个我用下来是最好的~~

用一个圆珠笔芯的套管套上,然后配合502胶水,就可以搞定了。比原来的还结实...这是一位高手教我的。自己用下来,确实牛X。分享给大家。

看起落架后面部分就知道了

看起落架后面部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脚架在拐弯处加 热缩管 胶管 。的确是好办法。很好。

热缩管太软了,不好用的。要用套管等硬质材料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白色的配件虽然好看(还有夜光)但不耐炸,换个黑色的吧炸不断

网友:
原来DD图片在此

玲珑飞宝欢迎大家http://lovefeibao.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圆珠笔芯的套管套上,然后配合502胶水,就可以搞定了。比原来的还结实...这是一位高手教我的。自己用下来,确实牛X。分享给大家。

你这个不是断在根部所以可以这么粘~要是你也断在LZ的那个部分就粘不了了

网友(2010-02-20):
                                       通过后合格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