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长棒如何钻中心孔

楼主(2010-01-21):
如果棒子大于通孔的话,如何转中心孔呢?不钻中心孔,如何顶呢

网友:
用中心架钻。

网友:
划线,上台钻或立传

网友:
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搭车等高手解决

网友:
用活顶针 不打孔硬顶 顶出个小坑就行了 当然转速要慢点

网友:
尾做可以装3抓或者4爪,可以2头同时挑同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棒子大于通孔的话,如何转中心孔呢?不钻中心孔,如何顶呢

換一台通孔大一点的床,用老的办法干

网友:
如果棒料太粗,不能利用卡盘通孔,那么就先用钢锉找平端面,然后确定出圆心,引冲定点,用一毫米钻头手电钻打小眼,感觉位置准确,用2-3毫米钻头扩孔,这就是中心孔了,一般来说,中心孔精度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只要有了中心孔,在加工过程中,这个孔就会成为未来成品件的中心了。

网友:
所以车床眼大,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A:
地板的方法绝对不可取
不必玩命吧
还是用 **钻打孔吧

网友:
車个外套,打个孔,套上棒棒,用手电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的方法绝对不可取
不必玩命吧
还是用 **钻打孔吧

那个办法不行,毕竟不是木头料

你的** 是什么,还真猜不出来

网友:
折腾说的是手  枪  钻

网友:
手电钻最省事。。。

我就喜欢挑人少的帖子回。这样如果帖子沉了我就很有成就感,感觉是自己搞沉的;
如果帖子火了我也很开心,因为我占了靠前的位置,是我顶上去的。这简直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啊

网友:
看来这里不允许打 手  枪…………………………………………………………两个字

网友:
使用中心架就可以啦。
给你个图,我自己做的中心架,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中心架做的好

网友B:
好大个的中心架,标致

网友:
我觉得12楼的方法好

网友:
方法

中心架就是最好的办法拉
咱两米的轴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大个的中心架,标致

嘿嘿,做的时候就现成的法兰盘。盘大,动程就大,能满足的直径范围也就宽了。

网友:
只要安全,用什么办法都可以。呵呵

网友:
用中心架比较好

网友:
我干得比较雷人 ,空心管直径大于主轴通孔,只有死顶尖。一头夹住,另一头径向120°三颗螺丝塞个轴承当活顶尖。 车床没怎么干过。 加工的是这台垃圾台钻的立柱。车得不成样子,还好能用,比原来的2MM薄壁管结实得多。

网友:
划线,上台钻

网友:
怎么叫垃圾台钻呢,它的出现自有用武之地。

网友:
 好大的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