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

楼主(2010-01-21):
各位大侠,问个比较傻的问题,别笑我啊~新款的设备附带的接收机电源开关都是三条引出线,两个两芯公插头,一个两芯母插头,应该怎样与接收机
电池
组连接呢?先谢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A:
一点不傻的问题 给个一点不傻的答 案:“看说明书”

网友B:
同意 楼上的说法

楼主:
很无语的答 案
谢谢楼上二位热心,不过看起来一定是我比较傻,因为我用的Hitec设备说明书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接收机的安装问题!更谈不上电路连接了!而且,Hitec的Electron 6 接收机的第六通道还是跟电源公用的……偏偏我要用满6个通道,正在考虑是否用Y线来解决问题,还请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C:
一個公插頭是用來方便差電時用的。

网友D:
没用过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