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新手求助,数控步进电机和电脑怎么连接?

楼主(2010-01-21):
我想改装数控,买来步进电机,是再买步进电机控制板驱动步进电机,这下问题来了,我是还需要用单片机控制吗?还是驱动板直接连接电脑,或者是驱动板连接下 载线?上学学的都交给老师了,只能求助,方便给个连接方式的示意图最好。

楼主:
是这个问题特别初级吗?那位老大说说吧。

网友:
上磁动力看看吧,那玩数控的多!http://www.cdle.net/bbs/index.as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改装数控,买来步进电机,是再买步进电机控制板驱动步进电机,这下问题来了,我是还需要用单片机控制吗?还是驱动板直接连接电脑,或者是驱动板连接下 载线?上学学的都交给老师了,只能求助,方便给个连接方式的 ...

如果你的步进机驱动板上有打印机线缆接口的可以直接接到电脑相对应的口,然后通过软件可以操作了。还有就是魏宏卡也可以取代电脑打印口。

网友:
板凳回答的很详细了
lz还有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步进机驱动板上有打印机线缆接口的可以直接接到电脑相对应的口,然后通过软件可以操作了。还有就是魏宏卡也可以取代电脑打印口。

是说的串口吗?还是并口?并口电脑商没有,只有串口,另外如果用usb转串口的线是否可以,请指示!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的串口吗?还是并口?并口电脑商没有,只有串口,另外如果用usb转串口的线是否可以,请指示!感谢楼上各位

25pin并口线多如牛毛,如果这都没有的电脑城,就不能叫电脑城了,一般买来的步进机驱动器附送一根并口线,。。。。。usb转接有点麻烦,初学者先玩玩并口吧。usb的转接器不推荐。

楼主:
不是不是,我表达问题,我的意思是现在我的电脑上没有并口,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是,我表达问题,我的意思是现在我的电脑上没有并口,怎么办?

并口 串口 老大 你接硬盘啊  接打印机 就是台式机电脑后面 最长的 并口  哪有串口啊  要是笔记本 有点没有这个口 就得买个转接口

网友:
现在的电脑可能没并口了(25针的打印机口),得买PCI转并口的卡吧。

网友:
初学者,如果手里的电脑没有并口,还是建议买台二手的有并口的主机,很便宜的,两三百元就可,烧了口,或玩坏了也不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