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头罩开孔应用多少MM的钻头?

楼主(2010-01-22):
如题,有知道的麻烦解答下啦,谢谢

网友A:
用个小刀随便弄一下就好拉

网友B:
就是吖,我是用螺丝刀的,为什么有人为了这个都买个几十块的开孔器,有钱没地方花吧

网友C:
LS,LZ是用电钻呀,起码上百啦。用5MM的可以了,是从YT原装头罩得出的“精确”数据。

网友D:
用电烙铁就OK啦

网友E:
5.4左右就成

网友F:
我也是用烙铁的

网友G:
玩模型是很有必要备一把好的游标卡尺的

网友H:
用什么钻头 量好位置 螺丝刀 慢慢 转 一个滚圆的孔就出来了

网友I:
我用美工刀

网友J:
我跟同学借了个打孔器,两下完活
其实用美工刀就可以,根本用不着什么电钻

网友K:
开始用螺丝刀 现在用很尖的锉刀

网友L:
一把剪刀 大小自己看着办

网友M:
一把小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