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设计转夹头的扳手夹【自娱自乐,最简单的方案,见53楼】

楼主(2010-01-22):
看到chensibo的专利,很是欣赏,很是启发,抛砖引玉也设计了个方案与众坛友共探讨。

chensibo的方案所具优点就不再复诉了,但此方案通用性不好,需要为不同直径大小的转夹头分别制作相应的夹具,不够方便。由此设计了这个通用的夹具。

效果图1

效果图1

楼主:
如图的L型夹铁,长边转个孔,短边切个槽。

L型夹铁

L型夹铁

楼主:
2个L型夹铁这样嵌合,并且能沿槽相对滑动。

L型夹铁嵌合

L型夹铁嵌合

楼主:
将合适长度的钢丝连到2个孔。

连接图

连接图

楼主:
可以套进扳手了。

效果图2

效果图2

楼主:
套在转夹头上,调节2个L铁的距离,让钢丝收紧,可以拧扳手了。

效果图3

效果图3

网友A:
这样也行?

网友:
好!
可以申精了!

网友B:
钻夹头本来就不是一种强力工具,夹持是点接触而不是面接触,想要强力还是的铣夹头,感觉设计这种加力扳手就是在榨干追后一滴油,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

网友C:
想尽办法再怎么改QQ花再多钱结果还是QQ,路上人家还是说这傻X给几万元的车花这么多时间改,跟那卖PVC机的JS一样,专忽悠新手外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创意!顶

一并感谢bg4igw,焊电工,音石,50钻铣,童车中心等童鞋的鼓励。
还特别有 求是 童鞋的加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

这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夹头本来就不是一种强力工具,夹持是点接触而不是面接触,想要强力还是的铣夹头,感觉设计这种加力扳手就是在榨干追后一滴油,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个设计的是个为扳手定位的夹具,不是加力扳手。
铣夹头是强,但没看到哪个手电钻、钻床上是在用,会什么时候质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尽办法再怎么改QQ花再多钱结果还是QQ,路上人家还是说这傻X给几万元的车花这么多时间改,跟那卖PVC机的JS一样,专忽悠新手外行

请说地球语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个设计的是个为扳手定位的夹具,不是加力扳手。
铣夹头是强,但没看到哪个手电钻、钻床上是在用,会什么时候质变呢?

 其实想说一个事情来着,你这个设计要比获得专利的那个简单的多,通用性更强,只要一捏,一扭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说呢,因为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具好像没有考虑专家前面细,后面带齿的那个东西粗的问题,这个夹子貌似放不上去,所以我就没有“积极的欢呼”,这个思路比专利的好,但是这个里具体做出来还有点细节问题。
钻夹的特点是适应很大范围的转头,如果是工业用,就用铣夹,如果是民用,不需要那样紧,也就是说,这个产品的使用对象是谁呢?是山寨小厂家,乱用工具的小厂家。
类似用螺丝刀当撬杠,容易坏,然后就改进了一种叫做“强力螺丝刀”的东西,可以当撬杠,不是不行,而是思路方向不对。

网友E:
钢丝是不行的,我试过,如果整个夹具没有一定的厚度,旋转时会上下摇摆的,所以夹具要有一定的厚度,而且还要紧紧地抱住钻夹头身,这样才会稳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想说一个事情来着,你这个设计要比获得专利的那个简单的多,通用性更强,只要一捏,一扭就可以了,但是为什么没有说呢,因为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具好像没有考虑专家前面细,后面带齿的那个东西粗的问题, ...

你说的问题已经考虑到了,L型夹铁开槽而不是开孔就是为让夹铁能解扣,便于套进不同大小的扳手,因为转夹头不同扳手大小也就不同,把2个L的长边向上抬,脱开槽就解扣了。

因为觉得那个专利还有改进的余地,就顺手画了个方案,本意只是和大家一起探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思路,也希望能激起更多的人一起参与创新,创造出一些更实用更好用更爱用的工具及其它用品,把工作生活中的难题或灵感汇集起来,大家一道激辩、激荡、激发,或申请专利或拿来共享,惠人惠己,我认为这是更高级的DIY,大家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已经考虑到了,L型夹铁开槽而不是开孔就是为让夹铁能解扣,便于套进不同大小的扳手,因为转夹头不同扳手大小也就不同,把2个L的长边向上抬,脱开槽就解扣了。

因为觉得那个专利还有改进的余地,就顺手 ...

思路是对的,楼上的楼上理解是错的,这个东西只需要在轴向缠上压力,压住扳手不被退出来就可以,咩有什么转不转的力量,用钢丝,或者一种快挂装置就可以,例如一个C型夹

楼主:
刚才我理解错了MAXCAT01的疑问,你说的齿盘厚度基本不会有妨碍,1-扳手齿部高度≥齿盘厚度 , 2-L夹铁垂直于转轴对称分布,3-适当修整外形,选择适当的尺寸。4-挠性的钢丝保证L夹具能转动一定角度。

网友B:
请教下,你用的什么软件画图,我也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用的什么软件画图,我也学学

PROE,自学了3个多月的也还只会画这些简单的图,有机会一起切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E,自学了3个多月的也还只会画这些简单的图,有机会一起切磋。

挺能说明问题了,我开始还想学SW呢,刚买了雕刻机,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图纸好

网友F:
这个设计肯定不好用,肯定不好用,那是肯定不会好用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钢丝是不行的,我试过,如果整个夹具没有一定的厚度,旋转时会上下摇摆的,所以夹具要有一定的厚度,而且还要紧紧地抱住钻夹头身,这样才会稳固的。

钢丝行不行,我没具体实践暂存疑,理论上应可行。
“……要紧紧地抱住钻夹头身,这样才会稳固的。”这可能就是束缚你思路的障碍吧。
设计这个夹具的目的是为扳手有效啮合提供便利,也就是以有效啮合为度,以方便操作为本, 扳手在轴向可以存在一定的摆动和滑动的状况,但如果不能提供便利的话,没人会购买这个为使用工具而再配个麻烦的工具。你的设计在专利上是成立的,但作为产品卖点不足实用有限,比如通用性、操作的便捷度还有完善的余地,我提出的方案就是针对通用性的改进,maxcat01提及的C型夹是提高便捷度的一个思路。其实,还可以再换个思路,设计直接带动上面的齿套与下面的爪套相对转动的夹具,这样能直接替代扳手,对掉了没有用、坏了不能用、能用不管用,管用不爱用的情况,这样产品才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以上都是个人见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能说明问题了,我开始还想学SW呢,刚买了雕刻机,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做图纸好

SW比较简单易上手,不过功能也比较简单。如果只是做简单的曲面不太复杂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计肯定不好用,肯定不好用,那是肯定不会好用的。呵呵

你嗓门挺大的,还有回音呀
实践出真知。实践后再喊也不迟,如果能拿出好用的方案来探讨更好,欢迎:loveliness: 。

网友F:
首先我非常支持你能有做这个的想法(很多人也许不懈去设计这样的东西),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先好好想想被伞齿托着的两个勾能顺利的咬合吗?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利的咬合了那配合的肯定又不会太紧了,也就是说轴向的摆动还是不能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说地球语言,谢谢!

它身高3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尽办法再怎么改QQ花再多钱结果还是QQ,路上人家还是说这傻X给几万元的车花这么多时间改,跟那卖PVC机的JS一样,专忽悠新手外行

现在想买pvc雕刻机要排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尽办法再怎么改QQ花再多钱结果还是QQ,路上人家还是说这傻X给几万元的车花这么多时间改,跟那卖PVC机的JS一样,专忽悠新手外行

等老*有钱啦,买一辆扔一辆,留下的花个10万20万改着玩。

网友:
买pvc雕刻机要排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我非常支持你能有做这个的想法(很多人也许不懈去设计这样的东西),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先好好想想被伞齿托着的两个勾能顺利的咬合吗?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利的咬合了那配合的肯定又不会太紧了,也就是说轴向的摆 ...

L夹铁是个活扣,见下图,箭头所示方向为承力方向,反向既为解扣。另将钢丝先推到齿套根部再张紧,利用钢丝的斜拉力应能保证伞齿的有效啮合。
我也是闲得无聊,看见别人的专利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就顺手画了个方案,并不见得是最佳方案,仅为有意的人提供个思路。
不知是否解开了你的疑问,欢迎一同探讨。:loveliness:

L活扣示意图

L活扣示意图

钢丝受力图

钢丝受力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咬合我明白
我是说钢丝紧绷着的情况下还能有足够的量把勾子勾在一起吗?
很怀疑钢丝会产生斜拉力吗?要用另一只手托着钢丝吗?

楼主:
旧方案自己也不满意,琢磨着再画一个,再探讨。

铁板钻大洞和小洞

铁板钻大洞和小洞

小铁板也钻个洞再折个边

小铁板也钻个洞再折个边

这么套一起

这么套一起

还是上钢丝

还是上钢丝

放进扳手

放进扳手

上转夹头

上转夹头

换个角度看

换个角度看

网友G:
这个新方案感觉有问题。两根钢丝套住的两部分是相对转动的。钢丝把它们一齐套住了,影响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新方案感觉有问题。两根钢丝套住的两部分是相对转动的。钢丝把它们一齐套住了,影响转动。

钢丝与两铁柱是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摩擦力,低速下的小角度转动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别用钢丝了,软了吧唧的不好用的,
还是用铁片做个P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用钢丝了,软了吧唧的不好用的,
还是用铁片做个P型的吧。

采用钢丝是保证对不同大小的转夹头具有通用性,并以最少零件、最简单结构、最便于自制、且还以最方便快捷的操作性,有效实现扳手定位功能。柔韧的钢丝在这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用钢丝,欲达到以上相同的通用性和操作性,零件的数目结构复杂度都会上升,你有兴趣可以尝试设计看看。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以为钢丝会那么听你的话吗,你让它怎么呆着这怎么呆着吗?
先不说用,就是让它照你想像的样子呆着,都得手忙脚乱的了。
我要设计的话就是我说的P型的,用铁片做,如果想通用的话好好设计也不难。
我个人认为这个没什么意义,鄙大于利。

楼主:
引用 网友I: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钢丝会那么听你的话吗,你让它怎么呆着这怎么呆着吗?
先不说用,就是让它照你想像的样子呆着,都得手忙脚乱的了。
我要设计的话就是我说的P型的,用铁片做,如果想通用的话好好设计也不难。
我个人认为这个 ...

首先谢谢你,质疑之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让钢丝保持适当的形状不难,只是在受力后压板歪斜时可能会出点意外。
再改进,用涤纶或帆布带代替钢丝,再探讨。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J:
我感觉我设计制作的最简单。

网友F:
关注好几天了,插上钥匙,插上红的,扣上黄的,拉紧带子,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吧?图画的不错
50楼的就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感觉我设计制作的最简单。

你的设计看了,很简单很好
只是作为产品来说通用性不够,当然对自用DIY则没问题。
欢迎共同探讨。: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好几天了,插上钥匙,插上红的,扣上黄的,拉紧带子,不用搞的那么复杂吧?图画的不错
50楼的就不错,简单实用。

这样设计是为保证产品具有通用性,因为不同大小的转夹头所配的扳手也大小不同,如果不需换扳手时,只需套上转夹头收紧带子就行了。
另:方案一L夹铁有足够的咬合力,不会滑脱。
自学了几个月也才会画这些简单的图,想换掉默认的颜色,试了几次都失败了,很惭愧

楼主:
今天拿杯子喝水突然想到,找一小段内径略大于爪套+伞齿高度的钢管,只需开个口就行了,而且通过加减垫片也会有一定通用性。如果在对径钻孔攻丝顶一个V型块,也具有通过性了。

钢管1

钢管1

钢管2

钢管2

加V型块1

加V型块1

加V型块2

加V型块2

网友F:
你终于摆脱了钢丝的束缚了 祝贺你

网友K:
越来越合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终于摆脱了钢丝的束缚了 祝贺你

haha 很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同贺
你的不锈钢工作台很漂亮,不过做加工台有点糟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越来越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