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光 MPX EVO 9

楼主(2010-01-22):
材料:pvc背光板
電線若干
延時晶片
電阻(未買)
[延時功能暫時沒有實現]

直接上圖

楼主:
請問如果我要從蜂鳴器聲音啓動背光,應該如何操作?需要甚麼元件呢?

謝謝

网友:
好控,可以试试用ne555的触发延时电路

网友:
LZ好强啊,不知能否PM个遥控器的购买方式和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我要從蜂鳴器聲音啓動背光,應該如何操作?需要甚麼元件呢?

謝謝

蜂鸣器一直叫就不需要任何元件,直接把+极信号驱动背光开关
如果只叫一声,就加一个自锁继电器或延时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我要從蜂鳴器聲音啓動背光,應該如何操作?需要甚麼元件呢?

謝謝

加一个单稳态延时控制电路。

楼主:
继电器有電磁干擾阿。
单稳态延时控制电路是?

楼主:
我想用光藕接蜂鸣器,但是應該用什麽型號呢???
光藕接延時晶體作爲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