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2个能冲2s,3s的平衡充,能配合使用冲4S么?

楼主(2010-01-22):
我有2个能冲2s,3s的平衡充,能配合使用冲4S么?

比如吧两个的2S并排起来重4S的电池

网友:
当然可以  但是要改线
2S的是3根线  4S的是5根线  还差一根线  哈哈   自己想想吧``

网友:
可以!

我另外做了个4S转二个2S的转换Y线,分别插入二个相同的平衡充电器中,同时给电池充电.

楼主:
厄……楼上能给个示意图么?

楼主:
看了下电路图,应该这样改,请问对否?黑色是充电器输出上面的符号,红色是重新接线

网友:
楼上反了 红线接电池平衡口 黑色接充电器(2个)

楼主:
恩,我本来的意思黑线就是充电器出口处的标示,呵呵,反正大同小异啦,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