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浆的调整问题

楼主(2010-01-22):
正负浆的调整问题,昨晚修好机机一看,正的是7度负的是12度,后来我在遥控50的时候把3个舵避往下调了一点,变成正11负 8(多是评感觉调的,弄了半天),就是弄不到两边的螺距一样 ,大家平时调整是怎样调的,教教我多谢了!!

网友:
:loveliness: 我是调整拉杆没有双桨后,50%螺距的时候是0°,然后上下基本就是对称的角度

网友:
首先,50%螺距的时候是0度。 然后,50%螺距的时候,舵机臂要是水平的。这样上下行程一样,肯定正负螺距也一样啦。

网友:
应该要先调拉杆使两个桨的螺距为零后再调正负螺距吧。

楼主:
我就是在遥控50%时候  十字盘也水平   但是就是螺距正负不对称  一个+7  和-12

楼主:
补充
遥控50%,十字盘水平,螺距角度也是0度  就是螺距正负不对称  一个+7  和-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
遥控50%,十字盘水平,螺距角度也是0度  就是螺距正负不对称  一个+7  和-12

检查SF摇臂和舵机摇臂是否水平

楼主:
SF摇臂是哪个简称

楼主:
还问一下 能把螺距正负调大吗?我的正负加起来才18左右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舵机臂往在正螺距端时,已经开始画圆了

网友:
我们这边是这样调的:先飞看有无双桨,若有,调好双桨;然后打IDLE,推正PITCH;翻过来,推负PITCH,看正负PITCH速率是否合适和速率是否一样,不一样,相应调连杆长度,这样很容易调好的,而且不必要螺距齿